楼主(2018-02-05):
丹佛斯VLT5000 37kw 5042p
冷机时,带载到10hz左右时,就跳了,,无电压输出,而变频不报警,频率正常上升,电流为0.0A

然后对,开关电源和交流接触器控制电路,加热(用电吹风吹),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检测了,跳到的时候,是g'没有了,明显是CPU保护了。。

开关电源和交流接触器控制电路,,有故障点??
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楼主:
电路板 实拍

网友A:
这两部分电路好像是不相关的,接触器是直流电斩波和开关电源分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分开的,就是仅对接触器控制电路加热,可以正常带载。。
仅对开关电源部分加热,也可以正常带载

楼主:
回复 网友A:
7点还不到,这么早

网友B:
空载正常输出否??
楼主说的“跳”是什么意思?主继电器跳开?输入380跳闸?变频器报故障代码?

网友C:
5v,24v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跳 的意思是指:无电压输出,而变频不报警,频率正常上升,电流为0.0A

楼主:
回复 网友C:
5V 测得 5.0v
24v     24.8v
-15v    -14.0v
+15v    14.1v
都应属正常啊

楼主(2018-03-12):
回复 网友D:
什么意思?有铜皮线路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