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5):
流水线操作工通知粉尘很大,同事检查发现50kw除尘风机没有工作(流水线自动运行状态除尘风机是要工作的),没有故障报警,顾手动启动主交流接触器(3TF50)和Y交流接触器(3TF46)同时动作电机启动运转,但主交流接触器响声很大,10秒左右两个接触器同时断开电机停止转动,试了两次,同事判断是主交流接触器问题,更换主交流接触器(3TF50),再次试机手动启动电机发出嗡嗡声不转保护动作停机,不知什么原因叫我看看,到现场查看测量发现Y交流接触器(3TF46)触点严重烧黑接触不良,没有相同型号的备件就将换下的3TF50(触点良好只是铁芯有响声)代替,手动试机电机启动运转,10秒左右转△交流接触器(3TF50)不动作,主交流接触器和Y交流接触器同时断开电机停止转动,此时PLC和转△中继均有动作输出,顾判断转△中继触点或者是△交流接触器线圈问题,用万能表测量△交流接触器线圈电阻无限大开路了,更换新的(3TF50)试机启动电机10秒左右正常转入△运行,Y交流接触器有备件再更换。

网友A:
西门子不出问题就见鬼了,我现在都是给客户灌输:西门子就是垃圾玩意,早早换了安心

网友B:
线圈烧了?造成星接长期运行,接触器烧黑。
应该加一个警报器,如果停机,警报器响,提醒生产人员。

网友C:
难道西门子的产品就是这样吗

网友D:
主接触器的断开应是与电路设计有关,是故障时的一个表现而不是故障现象。
继而出现的嗡嗡声停机故障,增加了判断的难度。

网友E:
用PLC做星角启动控制,应该有故障输出啊

网友F:
西门子的东西还是不错的啊,有一台设备主接触器是400A的,用西门子的可以用2年,用别的牌子,正泰只能用几个月!

网友G:
接触器的问题,没有检测报警点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建议换啥牌子?
国产的支持一下
正泰,天正,德力西

网友A:
回复 网友H:
上海机床电器、沈阳机床电器、许昌继电器都可以,不知道这些品牌还在坚持不?

网友I:
没大用过西门子的接触器,就知道它挺贵。

网友J:
可能没有转到运行状态,工人也没有太注意吧

网友K:
Y接的接触器出问题的还不多见的,不过,西门子的46和50价格相差也不算多,直接三个一样就好了,备件直接一个50就算了,不过现在的西门子一般是江苏的,还有部分不知道哪里的,质量和随机进口的有区别,不过代理商哪里有触点卖,虽然价格贵,但是也耐用

网友L:
我们德资工厂,清一色西门子

网友M:
环境太过恶劣。

网友N:
这个电路有不完善的地方,改一改吧。

网友O:
原装西门子的还是相当可以的,选择有太多假货

网友P:
50KW的电机10秒转换会不会时间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