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使用方面的问题,求各位大大帮忙瞧瞧。搞定了!原因是:扫描枪扫码自带回车符,就是回车符号搞的鬼

楼主(2018-02-05):
目的:扫描产品机身码,读出已经存在数据库里的相关数据。 判断的条件: 产品编码+测试结果
可是始终用不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按厂家给的格式改了,也不行!
搞定了!原因是:扫描枪扫码自带回车符,就是回车符号搞的鬼

网友A:
什么通信协议,如果是485,建议用485助手,读取一下

网友B:
组态王没用过,但是看你这个应该是sql语句的问题。
1、首先监控你那个“产品编号”的变量,看是否通讯成功,获得变量数值。
2、如果1成立,那么去找sql语句的问题,具体的组态王的sql语句什么要求就得你自己看了。
没有用过组态王,所以都是推测,仅供楼主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通信协议,如果是485,建议用485助手,读取一下
没有这方面问题,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没用过,但是看你这个应该是sql语句的问题。
1、首先监控你那个“产品编号”的变量,看是否通讯成功,获得变量数值。
2、如果1成立,那么去找sql语句的问题,具体的组态王的sql语句什么要求就得你自己看了。
没有用过组态王,所以都是推测,仅供楼主参考。
产品编号变量是扫描枪给的,通讯正常。
关键是2,搞不懂按格式写了为啥还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组态王没用过,但是看你这个应该是sql语句的问题。
1、首先监控你那个“产品编号”的变量,看是否通讯成功,获得变量数值。
2、如果1成立,那么去找sql语句的问题,具体的组态王的sql语句什么要求就得你自己看了。
没有用过组态王,所以都是推测,仅供楼主参考。
产品编号变量是扫描枪给的,通讯正常。
关键是2,搞不懂按格式写了为啥还不行
先简化格式,比如只获得变量值,然后慢慢加全。就是原则上一个弄好了再加另一个,直至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