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6):
10KV线路,目前在用容量 100KVA+200KVA+400KVA+630KVA,四条线路。

今年1月用电比去年同期增长将近一倍,接近50W度。平局电价接近0.55元,具体用电构成及收费我没方便细问。
PS:这个0.55应该很能说明问题吧?用电在波谷时比较多,否则不会拉低到0.55元/度吧???,企业用电收费分三个等级,尖/峰/谷三个阶段)
今天去办理暂停业务,100KVA+200KVA暂停,了解了下费用,是按照30元/KVA来计费的,也就是说办理暂停后每个月可以少交300KVAx30元/KVA =9000元,暂停6个月少交9000x6=54000元,不办理暂停业务费用是照常收取的.

先前我发过一贴说过8台泵可能也就只是试验了不到4台,还是90KW的, 可以想象如果是200KW以上的水泵,譬如630KW,800KW,甚至1000KW等,如果一个项目630KWx数量4台,只试验1台(按照额定功率60分钟计算),比4台都试验费用少3台*630KWx1x0.55=1039元,这是在不考虑效率和无功功率的前提下。

就按照2000元结合项目费用和每年的类似项目数我觉得实在找不出不做试验的理由。

网友A:
供电局的费用也是交的没谁了~~说起来都是一把泪,

网友B:
买个发电机试机

网友C:
又省了好多。

网友D:
我们到淡季就报停2台变压器,也能省不少钱。

网友E:
这样省不少钱

网友F:
你要测630KW的电机你的娈压器容量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630KW做实验的时候就是另一回事了,那容量肯定要恢复的,现在只是暂停,也就是暂时没有需要。630KVA先前已经停了,这次100KVA和200KVA的又停了,只剩下400KVA在工作了,快过年了,用电也不像平时了。

楼主:
我这边是浙江地区的,不办理暂停业务即使变压器不用费用照样按照30元/KVA一个月收, 每个地区的收费可能不一样。

网友G:
停用的好像是用电设备、不是变压器,那应当是减少了最大需量。

网友H:
尖峰谷三个单价以平时段单价为基准,尖峰时段上浮(1.5倍),低谷时段下调(半价)。
减少尖峰时段用电,增加低谷时段用电相应降低费用。
变压器容量费有两种计价方式
一种是按照最大需量计费(40元*申请的最大需量值--该值不能小于变压器容量的40%)
一种是按照变压器容量计费(24元*变压器容量)
楼主可以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现在申报周期是季度/次)

注:最大需量计费单价40元/KVA 不晓得有调整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尖峰谷三个单价以平时段单价为基准,尖峰时段上浮(1.5倍),低谷时段下调(半价)。
减少尖峰时段用电,增加低谷时段用电相应降低费用。
变压器容量费有两种计价方式
一种是按照最大需量计费(40元*申请的最大需量值--该值不能小于变压器容量的40%)
一种是按照变压器容量计费(24元*变压器容量)
楼主可以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现在申报周期是季度/次)

注:最大需量计费单价40元/KVA 不晓得有调整没有。

那这次停的应该是对应的变压器了,计费那应该是按照你说的第二种来了?

网友I:
麻烦一点 能省就好

网友G:
可以看看整个供电区域有几台变压器,是否有变压器停运;
基本电费,按变压器容量计费 与 按需量计费的单价不一样。

网友J:
0.55的工业用电很便宜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尖峰谷三个单价以平时段单价为基准,尖峰时段上浮(1.5倍),低谷时段下调(半价)。
减少尖峰时段用电,增加低谷时段用电相应降低费用。
变压器容量费有两种计价方式
一种是按照最大需量计费(40元*申请的最大需量值--该值不能小于变压器容量的40%)
一种是按照变压器容量计费(24元*变压器容量)
楼主可以结合自己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现在申报周期是季度/次)

注:最大需量计费单价40元/KVA 不晓得有调整没有。
珠海这边最大需量是32元kva,按变压器容量是23元kva。

网友L:
我们这是双路10kv一用一备。也是报停了一路,不过要和供电局搞好关系,不然偶然停电了,报停那一路人家不让用

网友M:
报停就不收损耗的费用了,不小的费用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K:
看来我们这边单价高些啊!

网友N:
我之前的单位在建新厂就申请了2个变压器,开始先用一个,等2年后正式开始就两个变压器一起用

网友O:
去办理公司对公司的业务,一般都需要携带公章,或者盖章的公司申请材料,再或者公司的委托书去办理的吧。这一般都是公章管理者(人事行政或者财务)去办的吧,我们这去盖个公司的公章都麻烦死。

网友P:
引用 网友B:
买个发电机试机
冒烟,不允许的。

网友Q:
我们每次停产也报停变压器

网友R:
这样很好啊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网友S:
嗯,是一个好的主意

网友T:
能省则省啊

网友U:
一年好像只能申请2次报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一年好像只能申请2次报停吧

有这一说?我还真没注意,不过去年我们也就报停了一次,630KVA的给停了2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