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6):
如题,求各位师傅指点。变频恒压供水柜的电路,查了下电子手册说5脚是高电平启动电机,没找到6是什么功能。

楼主:
这个是图片

网友A:
呵呵;5、6端子功能是由参数定义的;出厂5是正转,6反转;
具体你使用的功能请查参数P702,对应就是6端子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

网友B:
是,看里面的参数值是多少?端子6的参数是P702那里面的值是多少呢?

网友C:
估计要是恒压供水也不用那个端子,电机不可能用反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估计要是恒压供水也不用那个端子,电机不可能用反转的。
只是出厂值是反转,又不是一定要设成反转,具体功能是通过P702参数查询的,比如设成复位等都有可能;

网友D:
电机不可能用反转

网友E:
查手册呗,看看端子是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