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6):
 刚刚接触到PLC,初学的三菱的刚刚下载了三菱的模拟仿真软件为什么电脑安装不了?不过WORKS2运行正常。

网友A:
什么系统?安装时提示什么?

网友B:
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win7还是win10 ,另外不能安装提示什么

网友C:
这个软件 win10 估计安装不了

网友D:
这种仿真软件还是用XP系统好些。

网友E:
有WORKS了一般就行了,别的我也没有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刚接触到PLC,初学的三菱的刚刚下载了三菱的模拟仿真软件为什么电脑安装不了?不过WORKS2运行正常。

首先,这个是三菱教学软件,其仿真软件叫做GX Simulator或者你Works2中包含的GX Simulator2.

其次,请确保你的电脑符合下列安装要求,不符合的请先符合.

最后,这个软件不会再有符合新操作系统的版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前期提示是正常的,就是点安装(step.exe)之后没有反应的,我从好多个网站下载的这个软件都是同样的问题。我的是win7系统。

网友A:
这个最多支持到XP操作系统;

网友H:
安装个虚拟机。虚拟机里XP,这种软件是03年04年左右出的,现在的系统几乎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期提示是正常的,就是点安装(step.exe)之后没有反应的,我从好多个网站下载的这个软件都是同样的问题。我的是win7系统。
百度吧,找一个虚拟光驱,试一试吧

网友I:
WORK2中有仿真啊,不需要重新安装另外的软件就可以直接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