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6):
请教各位台安E310一401一H3上电显380v怎样修理

网友A:
通电一直显示这个不会跳过去?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上电显示进线电压呀?可以进参数吗?

楼主:
这个光耦1,2脚短路,光耦好的,没找到稳压管,请教怎样修

网友C:
上电显示380或220是正常的啊!之后再显示频率之类的,一直显示这个楼主要看一下母线电压是不是低于540伏,

楼主:
谢谢大家,己搞好了,插到主板的插头焊了下好了

楼主(2022-12-18):
今天又遇到报380v去不了,更换变压器附近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