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一个奇葩故障困扰我一天

楼主(2018-02-06):
   一个奇葩的问题困扰我一天。公司外地有一个设备,之前都运行得正常,昨天下午给我打电话说动作不正常了,有个夹具无法正常松开,超时报警,复位之后只能正常运行一个循环,接着又是超时报警,夹具不松开。其实故障现象很明显,而且又可以重复,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很容易判断的。根据超时报警代码,查到与这个报警相关的有三个位置传感器,两个检测工件的光电传感器还有与一个上位机有个数据交换。一 一排查,第一步,看到确实PLC控制有输出,排除机械原因。第二步,检查位置传感器,光电传感器均显示正常,包括查看是否有不正常的闪烁(传感器自带的LED灯与触摸屏上面的监控均正常),上位机直接屏蔽掉,又查看空压机压力,但是反反复复折腾就是不行。到最后把重点落到了一个光电传感器上面,怀疑他在工件夹走后内部没有及时断开,也就是响应速度变慢了,死马当作活马医,换了他,没想到真好了~~~这个问题真的有点奇葩,我之前是从没有见过。从现场看,这个传感器内部估计要有1秒才响应,但是传感器自带LED灯却及时灭了,触摸屏上面监控因为有延时也看不出来。表情这个故障花了将近一天才排除,效率是不是有点低,不知道大师们碰到会有什么思路呢?不吝赐教。

网友A:
我已经不相信传感器上面的指示灯了。再说触摸屏上的延时怎么来的?诊断信号不就是一个开关量莫,哪来的延时?

网友B:
如果不能看到程序,不能在线监控的话。好像除了代换法也没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了!

网友C:
首先,你应该有程序,查看夹具松开的条件,是不是好找一点。

网友D:
我也被传感器的灯骗过,我现在都看程序里通还是不通或者看PLC灯

网友E:
遇到元器件不良的故障,有时是需要通过分析才能判断出来;这种情况,很可能成为疑难故障,需花些时间。

网友F:
可能内部晶体管软击穿了,这种故障是不好查,国内生产的光电开关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材料把关不严,晶体管没有严格删选,他们更多的精力放在山寨外形,标签上,售价二三拾元,再叫他们出几块钱化在材料筛选,测试上面舍不得。

网友G:
电气故障查询要有怀疑的心态,以前一直运行正常,首先可以刨除程序,那就从硬件和外围接口,外围检测元件,要确保动作正常,一般就能找到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位置挺重要,特意用的劳易测的,没想到还会有这种情况。说不上触摸屏延迟,表述有误,因为这个传感器响应延迟也就不到一秒,从触摸屏上面看不出异常。现场人员又不会用电脑监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有程序,跟这几个传感器都有关系,还与一个上位机有关系,因为现场人员不懂监控程序,所以,远程解决起来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