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编码器的波形是不是干扰

楼主(2018-02-06):
如图 图1是正常波形 绿线和蓝线是增量编码器的脉冲 红线是绝对值编码器 波形看起来是比较平滑的 图2是另外一台相同设备上的编码器波形 这几个编码器都是相同的 但是两台设备的编码器波形完全不一样
编码器安装在电动机上 另一端链接变频器模块 我想问的是图2是不是有干扰 还有 该怎么处理

网友A:
看起来是干扰,干扰现象无外乎,屏蔽线,地线,磁环这几个方向去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磁环的话应该装在什么位置 是不是装在端子处

网友B:
那我想问一下你图二的编码器能正常工作吗?
如果能,那么说这波形不见得有问题!
这也不见得是干扰问题!
要是条件允许换一个就知道是干扰还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C:
首先可以把你认为受干扰的编码器与另一台机器的互换,判别出编码器本身是不是存在问题。第二,编码器本身没问题,就是外部的问题,可以引一根地线到好的机器上,看看问题是否依旧。以此类推,换换器件看看干扰源是谁。

网友D:
请教一下这是什么软件,,,,干吗用的!

网友E:
看起来是干扰

网友F:
直接换一条信号线试一下,线先不要安装到线槽里去,看看效果再说,正常的波形图不会那样杂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发错了 正常波是图二 图一有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编码器换的新的 我今天把变频器上的反馈模块端子甩开 波形还是这样 没有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D:
logix5000  PLC的编程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把变频器上的反馈模块端子拆掉 波形还是这样  应该跟编码器没有关系

网友G:
就是,只看顶楼的贴,很奇怪,图1和图2弄颠倒了。

图1的波形,明显是有很强噪声的,图2的波形很平滑。说明图1的信号需要整治高频噪声。

网友H:
看起来,这个干扰太有规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怎么说。。。。变频器是由PLC控制的 变频器和PLC之间只有一条通讯网线   但是我把变频器电源断掉  这个波形依旧如此   难道说是plc本身问题么

网友G:
回复 楼主:
PLC加个滤波再输出,看看有否效果?

变频器内此信号加个滤波看看滤波后的效果?

电缆线,PLC和变频器两边的端子,加一个103或104的电容,看看效果?

电缆双绞?或屏蔽双端,或单端接外壳,看看效果?

等等,治噪声,常规的方法很多,但必须要有针对性。比如这个噪声是来自共模还是差模?只有有针对性,才能见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网友I:
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波形,你这像是受到了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变频器断开电源 波形还是一样  不知道哪里的干扰

网友G:
把变频器电源打开,把手干扰的口信号去掉,并把这个端子和参考点位M短接,再录制次端口的电压,看看是否是一条直线呢?如果是,那你说干扰从哪来的呢?这个分析如果自己得不到答案,此问题你就真的解决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刚开始以为是编码器受干扰了 可后来换了编码器 无用   换了一截通讯线也没用   然后我今天把  所有电源全部断开  看看是不是环境问题   关掉电源之后发展  这个波形还是这样  就是说所有设备都断开电源 只留plc 依旧如此  我怀疑是不是plc本身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嘻嘻,动静有点大了。其实这种噪声的出现与PLC、编码器和变频器之间的安装EMC规范有关,也就是说,现场的编码器外壳与PLC的外壳还有变频器的外壳,等电位安装连接没到位。应该是这的问题吧?用导电和导磁体大面积连接他们的外壳,使其三者之间的电势差为0,此问题应该有解。试试看?

或者编码器信号三方都电气隔离,不共地。也是可以消除噪声的。这么做太麻烦了,而且成本高。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但问题是 我把外围设备变频器 电动机 编码器中继等 电源全部断开 只运行plc依然有这个干扰.....

网友G:
回复 楼主:
换PLC以后呢?接口模块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G:
PLC我没换  换不了 没有备件  现在没法搞了

网友G:
可以拆一个别的系统的PLC拿来比较一下,如果是PLC本身的问题,确定了就好办。硬件问题该换就得换。没有办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如果只换cpu的话 那通讯模块和io得重新组态吧

网友G:
回复 楼主:
编码器输出信号的端子是CPU吗?如果是,找一样的系统调过来先看看编码器的输出波形是不是好了?先确定问题,再说下一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是 信号是到变频器了  问题是所有设备断开 波形依旧这样  所以 基本可以排除其他外围设备 了

网友J: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显示的波形,电磁干扰断开线路,有时仍不能解决,只能把怀疑的干扰源设备关掉断电,就不会有干扰信号了,除非设备本身有问题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正在想办法  因为 知识不够  暂时还没有办法解决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那只能就是 plc了  我已经把所有电源断开了 唯独plc在运行

网友G:
回复 楼主:
嘻嘻,为了确保判定正确,最好还是在把PLC置换一下。做一个最后验证。否则真的买了一个新的PLC换上,还那样,可就惨了。

楼主:
因为对plc的知识不扎实  两台设备的plc都是一样的  换cpu模块是可以的 只是 如果我换 cpu的话 要不要重新组态其他模块是个问题,还有就是 在另一台设备上的波形是正常的 很平滑 你也看到了  我觉得换不换意义不大  目的就是看看有问题的这一台是不是屏蔽没做好 比如接地之类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嗯,这样也行。先把自己能做的工作做好,如果还没戏,那就只能再找PLC方面的人来处理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之前找来专家了  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加个你的联系方式么  比如QQ或者微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