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6):
就是分水滤气器、减压阀、油雾器都没有,

说是现在的新气缸,不需要什么油雾器,反正空压机出来的压力也只有0.7MPa,也不需要减压,至于分水嘛,好像有点水问题也不大,又没有铁的东西,不会生锈,最终是会吹出来的。

我说服不了别人,不装也能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是这样
就看设计者怎么考虑
或者说现实使用要求了!
要求高的或者有相关需求的就上三连体,毕竟这是价格问题!

网友B:
这个用的确可以:不过就是提早报废罢了

网友C:
感觉还是要用的!

网友D:
压缩空气里要是有脏东西会磨损气缸和密封,漏气或串气

网友E:
压缩空气里要是有脏东西会磨损气缸和密

网友F:
这么用是要促进消费啊。损坏得快,经常买买买。
压缩空气不可能那么干净,三联件要装上还要使用者维护得好,不然也白装。

网友G:
油水分离器有条件能装还是尽量装,装了只有好处没什么坏处。

网友H:
水分多肯定会影响正常动作的,不信就走着瞧。

网友I:
我们这不是精密设备,都没装

网友J:
用肯定没压力,就是容易出问题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缩空气里要是有脏东西会磨损气缸和密封,漏气或串气
对,有的人就是喜欢敷衍,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压缩空气里要是有脏东西会磨损气缸和密封,漏气或串气

还真出现了串气的问题, 就是有个气缸偶尔会出现动作力度不够, 导致的后果也很严重,会要损坏一些东西,报废产品,而且这个事情竟然拖了几个月没有彻底修复。

因为出现的频率也不高,可能几天才出现一次,最先他们找了机械看了一下,就说好了,走了, 后来换了先导阀,再后来拆了气缸,又装回去了,说气缸没有问题,后来又出现了,有人调了一下气缸两端的螺丝,说是回气调慢了,有次有人拔插了一下气管,说是气管没有插紧,都能好一段时间, 我去找了机修班长,这个东西就这么几样东西,为什么拖这么久没有彻底解决? 他说他不知道,都是手下人干的,下次等他再看看。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有时出现,而且越来越频繁,有时一天出现几次,有次我亲眼看到, 气缸力度不够时,从气缸出来的气管明显冒气,也就是说明显有串气, 我又说找班长,把我看到的现象说给他听,他说气缸肯定没有问题,先导阀质量不好,一定要买什么什么牌子的。
我说不管什么原因了,反正就这么几样东西,全换了,这个时候他们又说没气缸可换,这个事情出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到现在才说没气缸换?

网友K:
有最好,没有也能用,但是空压器里面会有很多杂质油气水汽,减短设备寿命

网友L:
按照标准要求必须要用气源过滤器,否者会增加气动设备的故障的,降低相关设备的使用寿命,生产厂家为了节省成本,不装,不懂这些的使用厂家,为了节约使用维护维修成本,也省了。最后坑的是自己

网友M:
回复 楼主:
串气内漏啥的不是很好判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