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6):
通讯不上怎么办?

网友A:
网卡驱动正常?

网友B:
pc/pg接口选电脑网卡,1200用网口连接,你不选网卡怎么连

网友C:
我实在服你了:网络连接你选电信,你是不是想上网吧?
连接PLC就得选择网络硬件路径

网友D:
网卡和网口是通讯的路径。

楼主:
只有那一个,没有选择的地方

网友E:
网卡和网口是通讯的路径

网友F: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网线,先萍,看看能不能萍通

网友G:
看下电脑里的本地连接,有网卡名吗,win7的在更改适配器里,在检查一下网卡驱动是否有问题,你这个选不了网卡,只有那一项,说明还是网卡的问题,与其他的没有关系。

网友H:
我看你PG/PC选的是电话,是用电信的连接么,你没选网络连接,肯定是连不上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看你PG/PC选的是电话,是用电信的连接么,你没选网络连接,肯定是连不上的

Sir,这个不是指电信,而是指联通或者移动,当然也有可能是有线通,甚至可能是广电总局

其实TeleService是指使用西门子的TS Adapter。

网友J:
回复 网友I:
高手,改天教下我博途v14 sp1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你的电脑没有网口的吗??

网友K:
地址看看能不能ping通先。

网友L:
PG/PC接口处选择你的网卡型号,一般主板自带的intel的网卡多一些。也可以到控制面板里先看看有没有PG接口。没有话你就得安装网卡驱动或者软件重装了试试。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学习了,不过本例,就选TCP/IP就可以了,网卡选无线或者有线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