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6):
前几天公司操作工反应一台松下二氧化碳气保不起电弧,到现场试焊的确不起电弧输出电流很小输出电压正常,好像输入缺相,检查输入控制交流接触器触点良好电压正常,检查并重新接好地线,故障依旧,怀疑是移动送丝器电流调节有问题,于是拆从旁边好的一台送丝器装上在试(焊枪未换用万能表测量是通的)故障还是依旧,偶尔间发现焊枪下端30cm处发热怀疑焊枪有问题,换了一把焊枪再试机正常起电弧换焊接正常,确定是焊枪问题,在发热处切开绝缘见铜丝基本都断了只有几根没有断,所以用万能表测量通不能断定焊枪好坏。

网友A:
维修,有时是可能看到 之前意想不到的问题;
通常步步为营可以查到问题,只是可能要多耗费一些时间。

网友B:
这个其实也经常会碰到这种断线问题

网友C:
软故障是考验的耐心细心和经验!
这种事情没有经历过很难查找!

网友D:
楼主的代换法很不错

网友E:
故障很隐蔽啊,确实想不到啊。

网友F:
受教了 感谢

网友G:
最好来个图看看啊!表情直观一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感谢分享
类似于“谢谢分享”、“感谢分享”的回复,由于用得较多已流于形式,属于无意义回复一类,“电工技术”版块不提倡使用。

楼主提到的问题,对维修有参考意义。

网友J:
维修真得要结合四诊了,不能放过一个信息,谢谢分享

网友K:
 这类软故障一般情况下是操作频繁的的部件出问题,第一次接触可能会很头痛,但是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分析一下会很快得出有效的结论。这就是维修人员的素养问题,遇事不急,先分析一下。操作人员的描述只是表面的现象,千万不能被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