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电器元件

楼主(2018-02-06):
装置中正在运行EPS报故障,不知是什么原因无法解除故障,对比其它EPS发现图中这个电器元器件一支红灯再亮,因此请教各位老师给已答复。急急急

网友A:
是可控硅吧

网友B:
三相可控硅模组

网友C:
这个没见过是什么宝贝。现在的电子行业突飞猛进,变化的太快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相可控硅模组
是的,一看就是三相可控硅模块。

网友E:
三相可控硅都是整体封装,这个好像是单体可控硅,搞不好甚至是单体固态继电器

网友F:
更倾向于单体固态继电器,切换电源用的,指示灯亮是被触发了。

网友G:
我也倾向认为是固态继电器。一个入一个出,还有控制信号。这个问题还是看原件说明书来判别故障问题。这么猜很盲目了。

网友H:
这是三相的,看线颜色,黄绿红,还配散热风扇,好像还有个热敏电在那,用万用表量下口是否缺相,如缺相可考虑损坏。

网友I:
固态继电器的可能性大

网友B:
也有可能是斩波用的

网友J:
应该是固体继电器,我们单位有好多设备上都

网友K:
我也认为是固态继电器,红灯亮可能是触发了,那两块没亮可能没触发,你看看,在不上电的时候它两端通不通,要是通就有可能坏了。

网友L:
你应该从器件的型号上进行判断。有可能是可控硅也有可能是固态继电器。我个人倾向为固态继电器。

网友M:
是固态继电器,图片上的是A相是导通的,B相,C相得是没有导通的,那个铝散热器上的是热开关,最左侧的是散热风扇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此设备在工作中是导通还是截止?

网友N: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此设备在工作中是导通还是截止?
红灯亮,是导通状态。

网友O:
那三个黑的左则都有标签:型号参数等…可以看看。

网友P:
以前用过类似的三菱IGBT

网友Q:
看着像是固态。

网友R:
应该是控制加热吧!

网友S:
把亮灯的那个控制线和中间的那个换的试一试,看是不是中间的那个灯亮起,还是第一个又亮起了,要是还是第一个亮了,那估计第二个挂了。
同样的方法检查下一个

网友T:
这个现象只能看到你有两相没有开通,至于原因要检查相对应的信号来源

网友U:
  有可能是固态继电器。

网友V:
固态继电器,就是可控硅加接触发板件或触发元件封装在一起的产物,没什么新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