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7):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网友A:
你这配置太奇怪。

网友B:
好像不支持信捷plc吧

网友C:
西门子触摸屏现在一般都配有网口的。

网友D:
哈哈;先在屏的软件里选下有没有XINJE的选项;
信捷的屏里是有SIEMENS PLC可选的;

网友E:
用485通讯,需要自己焊接通讯线,但是有SIEMENS 触摸屏根本没有信捷PLC的选项,自己需要试一试,
建议才有信捷自己的触摸屏

网友F:
你这个搭配的有点混乱。不好走,通讯这块比较难除了比较人会很熟悉这两块。还可以做,如果不熟悉的话一般做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用485通讯,需要自己焊接通讯线,但是有SIEMENS 触摸屏根本没有信捷PLC的选项,自己需要试一试,
建议才有信捷自己的触摸屏
有莫迪康驱动就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支持信捷plc吧
只要屏支持Modbus RTU协议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这个可以试,感觉是可行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关键是触摸屏上应该选那种寄存器,才能读出信捷PLC的寄存器,感觉这个需要自己试出来。
哎!感觉这样太费劲,还不如换触摸屏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关键是触摸屏上应该选那种寄存器,才能读出信捷PLC的寄存器,感觉这个需要自己试出来。
哎!感觉这样太费劲,还不如换触摸屏呢
有地址一一对应关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这个可以试,感觉是可行的。
不是感觉可行,只要西门子触摸屏支持Modbus RTU协议、有RS232或者RS485通信口,那么肯定可以和这个PLC通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网友A:
回复 网友H:
信捷plc有485的,两条线过去就可以了。估计你这典型的面子用法,忽悠客户的

网友I:
用信捷触摸屏,为什么不干脆用信捷PLC??

网友J:
西门子触摸屏放在外面是装门面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关键是触摸屏上应该选那种寄存器,才能读出信捷PLC的寄存器,感觉这个需要自己试出来。
哎!感觉这样太费劲,还不如换触摸屏呢
有地址一一对应关系的
可是好像西门子和信捷PLC通讯的地址对应表.需要自己摸索,没有现成的文档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难道非用成品线才行,不考虑自己焊接一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关键是触摸屏上应该选那种寄存器,才能读出信捷PLC的寄存器,感觉这个需要自己试出来。
哎!感觉这样太费劲,还不如换触摸屏呢
有地址一一对应关系的
可是好像西门子和信捷PLC通讯的地址对应表.需要自己摸索,没有现成的文档
信捷的modbus是很标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关键是触摸屏上应该选那种寄存器,才能读出信捷PLC的寄存器,感觉这个需要自己试出来。
哎!感觉这样太费劲,还不如换触摸屏呢
有地址一一对应关系的
可是好像西门子和信捷PLC通讯的地址对应表.需要自己摸索,没有现成的文档
所以说你不懂嘛!呵呵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你只要保证通信接线OK就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关键是触摸屏上应该选那种寄存器,才能读出信捷PLC的寄存器,感觉这个需要自己试出来。
哎!感觉这样太费劲,还不如换触摸屏呢
有地址一一对应关系的
可是好像西门子和信捷PLC通讯的地址对应表.需要自己摸索,没有现成的文档
所以说你不懂嘛!呵呵
你知道地址对应,那就直接告诉楼主就行了,省的楼主自己在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关键是触摸屏上应该选那种寄存器,才能读出信捷PLC的寄存器,感觉这个需要自己试出来。
哎!感觉这样太费劲,还不如换触摸屏呢
有地址一一对应关系的
可是好像西门子和信捷PLC通讯的地址对应表.需要自己摸索,没有现成的文档
所以说你不懂嘛!呵呵
你知道地址对应,那就直接告诉楼主就行了,省的楼主自己在想了。
楼主知道去信捷PLC手册找!怕你不知道,所以这里告诉你一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关键是触摸屏上应该选那种寄存器,才能读出信捷PLC的寄存器,感觉这个需要自己试出来。
哎!感觉这样太费劲,还不如换触摸屏呢
有地址一一对应关系的
可是好像西门子和信捷PLC通讯的地址对应表.需要自己摸索,没有现成的文档
所以说你不懂嘛!呵呵
你知道地址对应,那就直接告诉楼主就行了,省的楼主自己在想了。
楼主知道去信捷PLC手册找!怕你不知道,所以这里告诉你一声!
哦。那我谢谢你了,但是你还是直接告诉楼主吧,不要让楼主去找什么信捷的PLC手册了,
我前几天因为工作需要简单的看了看信捷XC系列的PLC手册,但是没有找到关于信捷PLC和西门子触摸屏通讯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难道非用成品线才行,不考虑自己焊接一根吗
信捷的是跟三菱一样圆口的,西门子有232口和网口。考虑过焊接线,不知道哪个接哪个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你只要保证通信接线OK就成
准备用信捷对维纶触摸屏的线试一试。信捷的编程口是跟三菱一样圆口的,西门子触摸屏有232串口和网口通讯

网友D:
哈哈;XINJE上面带的是RS232口,对应的脚位定义先搞清楚,不是只要插上就能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你只要保证通信接线OK就成
准备用信捷对维纶触摸屏的线试一试。信捷的编程口是跟三菱一样圆口的,西门子触摸屏有232串口和网口通讯
你是什么型号的西门子屏?正常是48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你只要保证通信接线OK就成
准备用信捷对维纶触摸屏的线试一试。信捷的编程口是跟三菱一样圆口的,西门子触摸屏有232串口和网口通讯
你是什么型号的西门子屏?正常是485的
SMART 700IE  6AV6 648-0BC11-3AX0   的。配的上信捷xc3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你只要保证通信接线OK就成
准备用信捷对维纶触摸屏的线试一试。信捷的编程口是跟三菱一样圆口的,西门子触摸屏有232串口和网口通讯
你是什么型号的西门子屏?正常是485的
SMART 700IE  6AV6 648-0BC11-3AX0   的。配的上信捷xc3不?
这个屏应该是485加网口。哪有232。你真够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你只要保证通信接线OK就成
准备用信捷对维纶触摸屏的线试一试。信捷的编程口是跟三菱一样圆口的,西门子触摸屏有232串口和网口通讯
你是什么型号的西门子屏?正常是485的
SMART 700IE  6AV6 648-0BC11-3AX0   的。配的上信捷xc3不?
3 8两条线接到信捷的a b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你只要保证通信接线OK就成
准备用信捷对维纶触摸屏的线试一试。信捷的编程口是跟三菱一样圆口的,西门子触摸屏有232串口和网口通讯
你是什么型号的西门子屏?正常是485的
SMART 700IE  6AV6 648-0BC11-3AX0   的。配的上信捷xc3不?
3 8两条线接到信捷的a b端子。
嗯,直连就可以用了?还是要modbus通讯?提前给你拜年了!↑(^o^)/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关键是触摸屏上应该选那种寄存器,才能读出信捷PLC的寄存器,感觉这个需要自己试出来。
哎!感觉这样太费劲,还不如换触摸屏呢
有地址一一对应关系的
可是好像西门子和信捷PLC通讯的地址对应表.需要自己摸索,没有现成的文档
所以说你不懂嘛!呵呵
大师你好!久仰大名⊙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信捷plc和常见的西门子触摸屏之间通讯,用哪种通讯线呢?谢谢各位。
走RS485,通信协议选Modbus RTU即可!
用信捷plc通讯维纶触摸屏的线不行吗?我这个配置没法解决?
你只要保证通信接线OK就成
准备用信捷对维纶触摸屏的线试一试。信捷的编程口是跟三菱一样圆口的,西门子触摸屏有232串口和网口通讯
你是什么型号的西门子屏?正常是485的
SMART 700IE  6AV6 648-0BC11-3AX0   的。配的上信捷xc3不?
3 8两条线接到信捷的a b端子。
嗯,直连就可以用了?还是要modbus通讯?提前给你拜年了!↑(^o^)/
你是没有搞过plc触摸屏的?

网友K:
组配系统,细心耐心看相关技术文件是不能省的,

网友L(2018-05-22):
这个好像不太搭吧,费劲儿!

网友M(2020-08-09):
在连接里面的,如果是信捷的PLC,那PLC类型应该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