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7):
求助!安川变频器如何切换控制模式·手头有2个安川变频器·2个电机·现在要1个变频器速度模式时另1个变频器转矩摸式·怎么控制?慬的师傅支个招

网友A:
你可以做第一台的模拟量的输出接到第二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然后做参数的设置,同时频率可以调节两台的电机,之前我看过这个视频,好像网上有,我记得以前搞过,具体什么情况我就不清楚了,现在好久没玩了,好久没参与了

网友B:
收放卷吗?我只用安川伺服做过模式切换,变频没试过。

如果用模拟量给定做的,应该差不多。

网友C:
每一个变频器,特别是工程型的变频器,都会有一个参数是转速和转矩控制转换的,两台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互做切换控制方式,就是对该变频器的这个参数进行置位即可,当然在置位的同时相应的设定值和使能信号也要有一个逻辑配合的关系,即可做到无缝转换,否则,转换过程会发生可能的突变现象,导致电机工作状态的一个瞬间变化。

网友D:
收放卷控制吧,仔细看说明书吧,都有介绍,不在现场不能胡说,为了增加系统的灵活和稳定性可以增加张力控制器

网友E:
一个速度模式,另一个转矩模式,可以pid也可以开环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