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7):
突然间想学电子电路,对一些电路板有些认识,能够简单地分辨故障,当然能深入更好,对自己要求不高,但最基本的要知道原理,不能一味地换元件通过经验来判断,这样不行。
应该从哪里学起?

网友A:
模拟电子,数字电路。常见原件,芯片要熟悉了

网友B:
觉得想要学电子电路技术的关键是动手吧表情?动手画原理图、方框图,最好也动手绘电路板;动手将一堆元器件焊成一个电子产品并调试好。动手一次比看十遍书还管用,比听别人讲十遍还记得牢体会得深。所以,学电子技术最好不要寄望电脑、网站,还是啃书本实际。就算画原理图,在基础不牢时最好用纸笔来画,有了基础才用软件画图。通过纸和笔画出由电容、电阻、三极管等元器件组成的各种电原理图,加深了解各种分立元件的电路结构,理解各元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初学者最好不要一入门就摆弄集成电路芯片,对于还没弄懂分立元件电路的人来说,面对一块块满身是腿的集成块或芯片,除了死记外,根本就无法理解其内部的工作原理。就算你照别人的指点把一个电路弄出来了,那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有把这些基础弄懂了,才会明白那一块块的集成电路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C:
2楼正确!
学习电子电路首先看基础知识,再用分立元件搭电路,测量参数,然后进阶集成块之类,这个没有捷径可走

网友D:
多动手,陪养自己的兴趣。现在做电路板的也多。自己试着多制作点想做的东西。基础也要靠强烈的兴趣!然后好在细心,贵在分析。重在实践!要有棒打不回头的精神。我就是自学的!多接近电子技术的环境和条件。最后还要胆大细心!
我几乎是从零学起!没什么文化,甚至连希腊字母都是死记硬背的!以便在电路图中认识各种元件!加油!
不怕打败,打败是成功之母!理论结合实际!当然也不能完全依靠“书”这个无声老师,但是书也不能少,书到用时方恨少!如果有机会接触这种环境,就吃苦耐劳的少薪或无薪的参与!
之前我几乎电子技术文化等于零!
常来咱们论坛走走!

网友E:
模电数电的基础知识和概念要建立,然后通过一个正常工作的电路,用万用表和示波器,观察它的各个节点的信号波形和电压值,从而理解电路的原理和工作过程,这样的小实验和测试做多了,自然对电子电路的工作过程有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再去处理故障,就会通过电压或信号测试来锁定故障点。

网友F:
记得百度可以查一下,有自动化工程师需要掌握的20个电路

网友G:
首先你得有基础,然后才能碰到工厂的这种实践才可以学得更快

网友H:
从基础开始

网友I:
这个最基本的就是要学模拟电路(低频)高频电路,数字电路。一般情况下,学了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就基本够了。高频电路在通讯方面用的知识点比较多。因为频率高了,考虑的东西就多了,什么寄生电容,电感的。最好有高等数学的知识,理解一些知识点有好处。再往深处走,就得学MCU,最好学汇编开始,当然直接学C51也可以,但是C51在编译的时候,也是先编译成汇编语言,再编译成机器语言。这个过程中,C语言是最基本的掌握的东西,至于想学JAVA,C++,C#的,要根据个人悟性和精力。学这个东西,没有捷径,理论联系实践,多动手。当然也得学PCB画板,虽然是个工具而已。不管怎么样,电路的知识必须要学,往上走,要么嵌入式,学单片机,要么学PLC,走自动化控制。反正避不开这两个东西。

网友J:
基础知识学起,关键是要有恒心,坚持学习,简单的电路学起……

网友K:
模电视频教程西安交大赵进全的很不错。再下个multisim仿真学习。

网友L:
模电数电基本功得要扎实,最起码给你一个简单的电路得会分析。

网友M:
当初学习电子电路时就是先的模电数电低频电路和高频电路等入门掌握后再学习数字电路,数模转换电路等。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模电视频教程西安交大赵进全的很不错。再下个multisim仿真学习。
能分享下吗?

网友K:
回复 网友N:
百度搜下应该能找到的。上次发资源链接被管理员警告注意版权了。

网友O:
从简单的音响线路学起吧,这样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会把兴趣培养起来,从简单的放大器到收音机,到数字电子,有兴趣的话还可以从90年的电子报开始阅读,或者无线电的期刊

网友P:
调试、维修,都可以是学电子电路的途径,有可能细致了解到元器件的作用和电路原理,并积累元器件的经验。

网友Q:
买本铃木雅臣的晶体管电路设计,基本三极管电路应用就掌握了。

网友R:
首先说一下,我的电子电路水平不行。但是我觉得模电以运放为重点,数电可以用单片机做实验中心,这样学习能快点。另外没事的时候找些电路板,翻画原理图,帮助也很大,对于理解原理和设计思路都有帮助。一点个人的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R:
试问模电和数电的区别

网友K:
回复 楼主:
研究对象不同,一个是模拟量,一个是开关量

网友S:
模电数电学起来有点难度

网友T:
这两门课要是结合实践学习,不难的,加油

网友U:
电子电路我是看着就头晕,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

网友T:
回复 网友Q:
有电子书吗

网友R:
引用 楼主:
试问模电和数电的区别
简单的说就是连续量和离散量的区别。比如说三极管,如果用在线性放大区就是模拟量,如果用在通断截止区就是数字量。

网友Q:
回复 网友T:
网上找,我是网上下的,尽量找高清的

网友V:
1、先学好基础原理(欧姆定律、电阻串并联关系、基尔霍夫的回路电压和节点电流两个定律、叠加定理、电与磁、交流电等等)。

2、接着学晶体管电路(二极管电路、三极管电路、振荡电路、开关电路,想深造,还要学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等)。

3、在学以上知识的过程中动手做实验,可以下载一些仿真工具做实验,但这不能代替实际元件的实验。

网友W:
学习一下  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V:
推荐下哪个仿真工具,下来玩玩

网友V:
引用 楼主:
推荐下哪个仿真工具,下来玩玩

Multisim V12.0~V14.0

网友X:
引用 网友B:
觉得想要学电子电路技术的关键是动手吧表情?动手画原理图、方框图,最好也动手绘电路板;动手将一堆元器件焊成一个电子产品并调试好。动手一次比看十遍书还管用,比听别人讲十遍还记得牢体会得深。所以,学电子技术最好不要寄望电脑、网站,还是啃书本实际。就算画原理图,在基础不牢时最好用纸笔来画,有了基础才用软件画图。通过纸和笔画出由电容、电阻、三极管等元器件组成的各种电原理图,加深了解各种分立元件的电路结构,理解各元器件在电路中的作用。初学者最好不要一入门就摆弄集成电路芯片,对于还没弄懂分立元件电路的人来说,面对一块块满身是腿的集成块或芯片,除了死记外,根本就无法理解其内部的工作原理。就算你照别人的指点把一个电路弄出来了,那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有把这些基础弄懂了,才会明白那一块块的集成电路是怎么一回事。
说到重点了,只要有恒心,一点会成功的

网友Y:
开关电源的原理就很复杂,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Q:
回复 网友Y:
原理不复杂。主要是伏秒平衡,和电容充放电一样。

网友Z:
 需从电子元器件开始。

网友AA:
买一套电子电路大全,学看了解里面的电路结构,画电路原理图必不可少

网友AB:
现在得学习资料真的很多,主要的自己下功夫,必要时买些简单的材料做一些小的电路,技术也在于思考和积累,加油吧,哥们

网友AC:
必须从模拟电路开始数字电路,要搞明白各种电路的工作原理,如晶体管的放大电路、稳压电源电路等原理,要系统的学习电子电路,应该没有捷径之路的,必须把基础学好....

网友AD:
引用 网友V:
1、先学好基础原理(欧姆定律、电阻串并联关系、基尔霍夫的回路电压和节点电流两个定律、叠加定理、电与磁、交流电等等)。

2、接着学晶体管电路(二极管电路、三极管电路、振荡电路、开关电路,想深造,还要学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等)。

3、在学以上知识的过程中动手做实验,可以下载一些仿真工具做实验,但这不能代替实际元件的实验。

是啊,理论知识必须得扎实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