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热泵压缩机烧坏了(20180207)

楼主(2018-02-07):
早上巡查时发现一台热泵显示屏没电,打开电箱看电源开关跳闸了(100a漏电开关),这台热泵共2个12P的压缩机,上电后开启,当第二个压缩机启动时就跳闸,一查发现压缩机线圈对地了。
请问各位:像这种情况该怎么预防?

网友A:
加电机专用断路器做过载防护,没有其余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机专用断路器做过载防护,没有其余办法
过载防护也没用啊,关键是怎样避免压缩机损坏

网友A:
压缩机损坏无非就是过温,而过流保护就是防止过温!
还有你想再加多保护——那就再加一个温度开关做过温保护切断压缩机电源

网友B:
艾默生的压缩机啊!
原来没有过流过载保护?
按说这个在控制系统中就有相关的过流过载保护啊!

网友C:
也可以单独增加专门的电机保护器,保护相当于电机专用断路器应该更完善些。
施耐德EOCR-3DE/FDE系列,过欠流,失速堵转,缺相及相不平衡,定/反时限保护等都可设置。
还有针对绝缘,可增加独立的绝缘监测装置,当然是静态的绝缘。

网友D:
加电机保护器或过流速断

网友E:
想保护电机,建议还是增加综合保护器和自动断路器,但是如果是机械问题的也没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单独增加专门的电机保护器,保护相当于电机专用断路器应该更完善些。
施耐德EOCR-3DE/FDE系列,过欠流,失速堵转,缺相及相不平衡,定/反时限保护等都可设置。
还有针对绝缘,可增加独立的绝缘监测装置,当然是静态的绝缘。
这个我会考虑装两个,谢谢您的指教!12匹的压缩机更换加人工雪种等差不多也要八九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艾默生的压缩机啊!
原来没有过流过载保护?
按说这个在控制系统中就有相关的过流过载保护啊!
厂家的电柜做的简陋,没有保护装置。后续我再改吧

网友F:
压力也要加保护,避免过电流

网友G:
如以上所说,要预防、非电机绕组因素的话,主要还是针对电参数(或包括温度检测),可以反映出负载原因等。

网友H:
一个完整完善的电气系统,必须有相应的保护环节,机械物理的保护,电气系统的保护,有了这些才能保护设备的正常和相关人员的安全

网友I:
定期检查电流,温度,声音。

网友J:
这个电机没保护的吗

网友K:
有专门的马达保护器。楼主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专门的马达保护器。楼主参考下
非常感谢,正在查找此保护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