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7):
多台变频器同时驱动,由相同的速度给定信号和启动信号控制,使用DP网络传输信号。偶尔出现个别变频器无反应需单独给启动命令才能启动,或显示启动状态,实际无电流,无运行方向。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像这种问题,偶尔出现,应该就是通讯信号不可靠的问题。是否考虑把通讯速率降低一点看看效果?如果好了,说明就是这个问题。那就需要对通讯电缆,接插件以及整个网络进行EMC抗干扰的整理工作,整个系统的等电位和接地,DP紫电缆的屏蔽和接外壳等等。

网友B:
估计通讯干扰的面大。

网友C:
如果这个是在更换变频器后出现的状况,建议检查一些是否存在有两个相同的地址,实际状况中,这样的话的确会存在有反应慢的状况

网友D:
如果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在单台或指定的几台上面可以进行重点检查,如果更换设备后出现各个问题那就是重点检查更换情况,如果设备在投产后就一直出这个问题,那有可能整个系统存在受干扰情况,就按一楼说的做,应该能排除

网友A:
DP通讯,要求设备的EMC(电磁兼容规范)要到位,往往国内的安装布线纵使调节比较差,不满足要求。另外DP的电缆接头和电缆的屏蔽层接法,网上都有示范视频。看看是否符合?

现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系统通讯方式,还是PN比较好,现场反映的干扰事件明显少于DP通讯。

网友E:
通讯问题,对电磁辐射干扰要严格控制

网友A:
这些老式的变频器,通讯线时间长了可靠性也差。现在的通讯都是PN通讯,可靠性比DP高,好使。6SE70太老了,是不是该自然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