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自由口通信

楼主(2018-02-07):
各位大哥大姐们好,我有一个西门子PLC通过自由口读取压力表的读数的程序,我还没到现场试,我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帮我看看吧!看看有什么问题?这有程序和仪表的通信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们好,我有一个西门子PLC通过自由口读取压力表的读数的程序,我还没到现场试,我不知道对不对,请各位帮我看看吧!看看有什么问题?这有程序和仪表的通信协议。
这个压力变送器支持Modbus RTU协议,你可以很方便的使用自带Modbus指令库实现读取压力变送器测量值!

网友B:
什么型号,多少钱,我正准备想买一个。

网友C:
过来学习的,一直对于通信一直 一知半解,最近也在学习这一个

楼主:
我想用的是自由口头通信,还有我想请教下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谢谢各位了。帮我指正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的是自由口头通信,还有我想请教下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谢谢各位了。帮我指正下。
用自由口可以,但你要写一个CRC运算,还是用库更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