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RCV指令

楼主(2018-02-07):
大家好,西门子PLC的RCV指令一定要设置起始位和结束为嘛?在PLC用指令XMT发送读取仪表数据时,在仪表返回的数据中怎么会有起始位和结束位呢?这两个指令要怎么理解?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西门子PLC的RCV指令一定要设置起始位和结束为嘛?在PLC用指令XMT发送读取仪表数据时,在仪表返回的数据中怎么会有起始位和结束位呢?这两个指令要怎么理解?谢谢了。
通俗的讲,Modbus RTU是用大于等于3.5字符时间来作为一帧数据起始结束的条件!你另外一个帖子已经回答你了,用Modbus RTU指令库很方便读取压力变送器当前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