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8):
单位的一台设备用的欧姆龙c200hx plc。触摸屏用的山武的同时与plc和温控器通讯。plc通过422通讯板与触摸屏通讯。现在显示通讯异常。检查通讯电缆是通着的。触摸屏和温控器通讯没有问题。会是通讯板的问题嘛?该怎么判断呢?

网友A:
也可能触摸屏通讯芯片坏了

网友B:
手上有没有货替换下试试

楼主:
通讯芯片坏的话,和温控器还能正常通讯么?

网友C:
PLC和仪表通讯正常吗?

网友D:
C200HX加的COM通讯板?

网友D:
有条件先把COM板换下试试;用的C200HW-COM06-EV1 ?

楼主:
C200HW-COM03-EV1,现在没有通讯板。绿灯没有问题一直亮着,橙色的灯不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讯芯片坏的话,和温控器还能正常通讯么?
那正常。两个串口的

网友D:
建议你还是先找个COM03-EV1换上测下;

网友D:
或有C200HW-COM06-EV1也可以,换上接到A端口试一下;

网友E:
触摸屏通过422联PLC再联温控器吗?还是各联各的
找个232-422检测一下COM

楼主:
已经买了一块通讯板换上测试一下吧

楼主:
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触摸屏端口能发送接收数据但是测试plc的422通讯板没反映

网友D:
直接找C200HW-COM03或C200HW-COM06换上一试就行了,最直接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