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8):
一台角磨机,内部碳刷处引线线鼻子处断。
修好了,安装使用没超过5分钟就不转了。
再次打开发现,由于安装定子过程中,造成线圈引线到电源侧线缆打结,转子转动过程中摩擦此线。
所幸的转子没有损坏,重接接线焊接后正常

正所谓,慢工出细活,着急吃不了热豆腐!
给自己打个差评吧。吸取教训!

网友A:
说实话,手持电动工具很危险,触电风险很高,维修一定要细心。不过楼主这工作态度真是不错!赞一个, 这玩意我们直接不管修,丢掉换新的!

网友B: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楼主:
别提了。上次我一口气给修好了5个。基本都是碳刷及开关故障,这现在都找我修角磨机。
一下子出丑了!

网友C:
一般碰到的是碳刷故障比较多,开关故障也有。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有时候  真不能做好人

网友E:
记得自己也修过角磨机,故障原因也是不仔细早产的,碳刷的线挂在碳刷之架上了,早产角磨机不转

网友F:
没出安全事故就好,引以为械。

网友G:
楼主是个精制的人,很仔细。

网友H:
楼主真是一个好人,细细的活都愿意干。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记得自己也修过角磨机,故障原因也是不仔细早产的,碳刷的线挂在碳刷之架上了,早产角磨机不转
呵呵,层主打完字要提交前不看看么。早产应该是造成吧。

网友I:
楼主,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网友J:
不是慢工就能出细活,是细心与技术过硬才能有质量

楼主:
精益求精,提高技术,保证施工质量。

网友K:
维修要小心仔细啊

网友L:
这种情况,应该转子转动有阻力,或是异响声的。没仔细检查吧?每次组装完毕以后,应该用手盘转子,看看效果,否则就会出岔子。工作后的自我检查这个步骤不能省的。

网友M:
楼主动手能力强。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记得自己也修过角磨机,故障原因也是不仔细早产的,碳刷的线挂在碳刷之架上了,早产角磨机不转
呵呵,层主打完字要提交前不看看么。早产应该是造成吧。
别提了,提交时候出错了,又重新编辑的,激动的结果

网友N:
凡是要仔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网友O:
干任何事情都得仔细呀,什么事情也不能着急。

网友P:
回复 网友A:
看来楼主公司的效益还可以!
这些电动工具一般来说购买一次后再次购买领导都是会确认的!

网友Q:
楼主拆的够彻底,我一般都是拆开换换碳刷,有时齿轮磨损就换新的不修了

网友R:
拆成这样不好复原

网友S: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T:
也是给了别人一个经验,不错

网友U:
回复 楼主:
别提了  以前公司里面修气动打磨机 抛光机 钻枪 等等一些乱七八糟的 东西 又脏又不好修也没愿意修 自从我自己琢磨着修好了以后 天天有人抱一堆气动工具找我修 我变成专业修气动工具的了 哎 表情领导也觉得就该我修  好在就是自从我辞职以后 他们就没人修了 坏了就报废

网友V:
装配时确实需要注意,导线需避开转动部位、发热元件等。

网友W:
 这工作态度不错!赞一个!

网友X:
回复 楼主:
深有同情

网友Y:
换碳刷还用全开么

网友Z:
回复 楼主:
是得细心,合盖之前认真检查 。

网友AA:
生产安全第一

网友AB:
以后仔细点

网友AC:
人为事故,安装的时候没用几秒钟仔细观察,后面要用几个小时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