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电枢电压

楼主(2018-02-08):
欧陆590电枢电压低?速度慢

网友A:
看设定吧,给定,参数诊断。。。

楼主:
怎么设置,看那几个参数谢谢

网友B:
用什么控制速度,是通讯还是电位器

楼主:
本家哪的请联系15163488932

楼主:
电位器控制速度电压校准是否有问题?

楼主:
电流校准过大有关吗?

网友A:
反馈方式,电机参数设置,测速板设定。。。

网友C:
欧陆590是不是也应该有必要的监控参数呀?看看内部的监控参数,设定值是多少?然后根据端子给定的电源与内部的速度给定值参数,做一下比较,如果设定值没问题,就去查实际值以及反馈系数的标定。

网友D:
A4,A6看看,速度反馈,给定看看一般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E:
电压低,速度跟着低是正常啊,还有一个是当电机卡住时候,会有保护,输出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