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8):
我手头做了一个220升380V的整流电路,(母线530V直流电压)变压器的功率也就是100W左右。我平时维修变频器时,对于中小功率变频器,是直接接入电源驱动板母线输入处。我有时也直接接入整流桥的 R T 端,变频器照样工作。是为了在楼上检修方便。但有时我发现有的变频器会功率不足现象。出现LU。这个电源很小。那么我想问的是:如果我用220V二倍压整流到530V,装入小盒。如果不用变压器,用市电220V直接二倍压到530V,功率是否能提高呢?这时能向我说的那样把二倍压整流成530V直接接入变频器的RT端呢?有什么影响?对变频器有危害吗?或者直接接入电源驱动板的母线输入端,可以吗?(把变压器省掉)!谢谢老师回复!

网友A:
这种升压电路功率不大的。
我觉得还是不如买个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为了检修板子,以及试验调试用。以前我们对于7.5KW的整机都是用220转380V的变压器。再整流滤波成530V直流,用于整机就直接接入RT端。我的想法是:如果省去变压器,直接用市电220V做成二倍压整流电路,可以不?没有变压器的功率限制了。
您的意思是:用市电220V直接二倍压整流的530V,不如用一个220V变380V变压器经过整流滤波的电流大吗?那就得用200W左右的变压器吧?我这个看体积也就几十瓦至100瓦。有点小。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在整流后 加大电容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既不安全,容量也不易做大。还是调压器+变压器的方案可取。

网友D:
与咸工探讨,内容又是问,现在的用词,可能不少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吧。
倍压整流,可能电容限制了其容量;关于其容量,或可接不同的负载试。
由于直接与市电相连,有咸工提到的安全问题。

楼主:
谢谢咸工,谢谢大家!

网友E:
其实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是电容的储能能力限制问题。变压器对容量的满足更靠谱。而且电压也是稳定的。

网友E:
突然想到,补充一下。如果是电子变压器,也是可以的,实现楼主的需求。电子变压器,利用的是功率管电路的泵升作用,比二极管倍压电路所提供的电源容量要可靠得多。

电子变压器的体积小,就是开关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嗯,就是开关电源。谢谢版主。我手头有一个自己做的变压器整流滤波的530V小电源,只是有些变频器功率好像小点。那个变压器的功率我并不知道,没有标值。有可能小了点。有机会做个200W的。体积要大一些。
有时经常在没有正式上电前,以及试验时用这种电源。方便灵活。维修小功率的变频器和维修板子用得着。

网友E:
回复 楼主:
嗯,做变频器维修的电源设备,必不可少。否则无法通电测试电路的工作是否达到正常标准。

网友F:
有的220,380通用的电焊机就用倍压的  功率可以很大的  ,

网友G:
倍压,小电流。。。记住。
未来加大一点点容量所需要加大的电容容量成本,不如。。。改善变压器。

网友H:
不用变压器,用220v直接倍压整流,功率一样可以做很大的。我曾经用 220v 直接倍压整流带动 30KW 的逆变器(只是检修时用用),(滤波电容用 12000uf)空载时电压会高达 667v ,带载后电压会降到 534v。整流管用 300A/1200v 的,记得输入输出要加保险丝。另外可以用时间继电器和200欧电阻及接触器配合,实现一个预充电的效果。信不信由你们,我录有视频为证。
预充电原理,220v 送电后,220v 先通过电阻再经过二极管对电容充电,送220v时同时时间继电器得电开始工作,时间继电器到达设定时间,时间继电器吸合,接触器得电,接触器触点短接预充电电阻。

网友I:
你说的,我相信。但是需注意不安全隐患

网友G:
倍压的基础是充电快速放电缓慢,即充电回路低内阻,放电回路是高阻、小电流负载。如果小阻值、大电流负载,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就没有倍压的关系了。
当然,如果非要说,对大电流负载,倍压整流电容容量加大,照样可以,从原理来说,无可厚非,可以实现。不过,高电压大容量的电容,成本高得出奇,体积也不小,已经失去使用倍压电路的初衷了,远不如退回去,用变压器简单、高效、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