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8):
威纶触摸屏怎样显示压力与位移的关系 x轴显示位移,y轴显示压力,然后曲线显示实时曲线,

网友A:
趋势图设定好就可以了

网友B:
设置好就可以,然后就是自动生成了

网友C:
设置双通道,一个为位置,一个位压力

网友D:
设置X-Y轴曲线图。
这样可以X轴位移,Y轴压力,但是没有时间轴,所以不会显示曲线,只是一个点。
因为手里没有东西,只有软件,所以没有试验成功。但楼主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