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8):
各位前辈,又来麻烦大家,最近在一单位维修水暖空调(利用地下水,再压缩机升温的那种空调)压缩机氟系统压力一切正常,水流检测传感正常,水流正常,系统水压力传感正常,系统水正常,问题是开机运行一会就报警,“B压机”故障,然后重新开机一切正常,然后运行一整天不带出故障的,而且升温很快,但是为什么停机静置一夜的时间(设备设置在自动开关上,2:00开机16:30关机)第二天来了机器就处于报警状态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能查到故障的内容吗?比如超温,压力高低等信息?

楼主:
前辈您好,现在是没有故障代码,只有“B压机报警”提示灯闪烁,喇叭报警,然后自动停机。搞得我都不敢跟人家领导见面了。

楼主:
说明一下,他这个机器分为A机组B机组(相当于两台空调机组公用一套进出水系统),但是不管那个机组有故障,整台机器都会停止。

网友B:
是不是天冷机油润滑不好呀。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似乎是压缩机的问题,可能是润滑油供应不上,并非缺油,而是刚开机时,压缩机自身温度低,油的粘度高,油量循环不能满足需求,尤其是室外气温较低时更容易发生。而当设备连续运行时,设备的温度上去了,就不会发生该故障。在YORK压缩机电路中,就设置了开机2分钟内不检测油压,在2分钟后再检测,以免故障误判。以上分析供你参考,希望能对你有用。

你查一下,设备中是否配置了油压传感器,尝试一下将其短接,当然此举并非长久之计,如果确实如此,可增装一套油温加热保温设施。

网友D:
你这什么牌子的机器还是讲出来吧!
既然故障时压缩机报警
那么你就应该看看报警时间是开机报警还是运行过程中报警
要是开机报警可以参照楼上的说法去确认。
要是运行中报警这就要根据现场状况来分析了!
你这B压缩机是某台机组上的AB压缩机还是说一台机组只有一台压缩机?
这种故障你要现场运行观察,压缩机电流,用手感觉压缩机体外温度,还有油温,管道是否结冰

网友E:
没有好办法,只能按楼上说的,监控电流,另外检查一下压缩机保养记录,是不是该更换机油

网友F:
建议检查一下水管或阀门

网友G:
空调机组能否单独使用A机组或者B机组运行?如果AB两机组能够独立运行,那么单独使用A机组如何?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也是只有一台机组的压缩机报故障,原因是压缩机排气压力传感器的问题,更换后恢复正常。供参考

网友H:
引用 楼主:
前辈您好,现在是没有故障代码,只有“B压机报警”提示灯闪烁,喇叭报警,然后自动停机。搞得我都不敢跟人家领导见面了。
检测电流,与A压机做对比

网友I:
多半是压力报警

网友C:
一个机组两台压缩机,通常是制冷剂系统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只有循环水是共在一起的,按理说电路也应分开,当一台机器发生故障时,不会影响另一台运行。

不过,近年来,carrier厂家采用了多台压缩机共用制冷剂系统新技术,采用步进伺服电机调节制冷剂的流量。

网友J: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又来麻烦大家,最近在一单位维修水暖空调(利用地下水,再压缩机升温的那种空调)压缩机氟系统压力一切正常,水流检测传感正常,水流正常,系统水压力传感正常,系统水正常,问题是开机运行一会就报警,“B压机”故障,然后重新开机一切正常,然后运行一整天不带出故障的,而且升温很快,但是为什么停机静置一夜的时间(设备设置在自动开关上,2:00开机16:30关机)第二天来了机器就处于报警状态呢?求大神指点。
能上个照片不?什么样子的设备?怎么控制检测的?工作原理要弄通啊?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受教受教,问题已经解决,昨天下午试着把系统中的氟稍微放了一下,昨天晚上没有停机现在一切正常,由于夜间一直没有观察,现在只是推断,估计是系统在充氟的过程中夹杂空气,然后最近夜间跟白天温差加大,空气收缩膨胀,导致氟系统压力忽高忽低,压力表不稳定,所以报警停机,这也只是我的推断,不知道对不对,跟各位前辈反馈一下情况。总是麻烦各位,希望能给各位以后的维修带了一点点经验吧,再次谢谢各位,谢谢工控论坛。

网友K:
既然再次启动运行正常,那就是启动过程中的问题。
压缩机停止工作时间过长,冷凝介质由于压力机环境温度的变化通过管路扩散到机体,进而导致润滑油的润滑能力下降;当启动时,油中的冷凝剂由于管路压力下降而蒸发,直接影响就是导致润滑油容易起泡沫并发生迁移。
5楼也说的清楚了已经,空调冷凝压缩机马达的润滑出问题的几率很大。
这种情况除了避开初始阶段油压检测外,还有一种厂家常用的做法就是在油底壳增加加热器,和马达联锁,类似于潮湿寒冷处所的电机带空间加热器一样,只是用途不同而已。

楼主的说的问题应该就是冷凝压缩机的润滑问题,既然是维修,有几个问题需要了解下:1)先前出过类似问题没,如果有那可能是设计的缺陷,如果先前没有这次出现也保不准是1),还有可能就是油加热线路或者5楼说的油压检测环节出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受教受教,问题已经解决,昨天下午试着把系统中的氟稍微放了一下,昨天晚上没有停机现在一切正常,由于夜间一直没有观察,现在只是推断,估计是系统在充氟的过程中夹杂空气,然后最近夜间跟白天温差加大,空气收缩膨胀,导致氟系统压力忽高忽低,压力表不稳定,所以报警停机,这也只是我的推断,不知道对不对,跟各位前辈反馈一下情况。总是麻烦各位,希望能给各位以后的维修带了一点点经验吧,再次谢谢各位,谢谢工控论坛。

是氟导致的?能处理OK就好。

网友L:
没有明确是时没报警吗 说明书也会有啊

网友M:
智能化报警系统,现在跟自动烧热水,烧完就自己灭灯。

网友N:
若问题已得到解决,则觉得14楼的分析有道理;夜间会有气温低、电压高等现象,有时需结合具体情况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