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8):
各位大神,真的见鬼了,这几天温度加热到1100度的样子,温度就开始波动波动范围在正负30度,然后就100多度,后面就失控了,问设备厂家,厂家说是干扰,接了地线还是一样,厂家现在也没办法了

网友A:
   热电偶是不是有问题了?有备品时换一支试试,否则检查保护套管是否出现泄漏,热偶或接线有没有接地或接触不良的现象。先判断是热电偶的问题还是显示仪的问题,可将数字万用表直流毫伏档与仪表(或模块)的输入端并接,观察温度波动时,热电偶的热电势是否波动,来确定是热电偶还是仪表(或模块)的问题。

网友B:
1000度以下正常,问题是热电偶质量居多

网友C:
你换个热电偶试试看!
替代或者交换法可以验证!

网友D:
有条件确定下实际温度多少,是测量不准还是控制不稳。。。

网友E:
热电偶的问题吧

网友F:
建议换个测温头试一下,如果线路干扰问题不会只是在高温区才出现的

网友G:
感觉还是热电偶不稳定

网友H:
按1楼方法试,应当大体能判断出问题。
问题显示与高温有关,或可先检查接线端子等的情况,有条件先换热电偶试试 是一个办法。

网友I:
保护套管可能破损,里面有断线的可能。只能换一只试一试了。

网友J:
这种情况一般有  1.热电偶故障居多,产生不稳定。2.接线接头有松动现象。3.就是仪表了。你查查看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最后是不是热电偶问题

网友L(2018-03-26):
用万用表就地量量吧

网友M(2019-02-26):
万用表4-20ma,电流档串联测量,把热电偶的其中一个线拆开,用万用表串联侧电流值,如果也飘,就是热电阻问题,或者内部火焰冲击波造成热电阻晃动。

网友N:
是不是温度就是不稳定,或者热电偶本身问题。

网友O:
有可能热电偶似断非断

网友P:
里面的温度模块是否没有固定好,我之前有个客户购买了产品没有配对应的弹簧和螺丝,就出现过跳动的情况,后面补发过去了就没有出现过问题了

网友Q:
用万用表直接测量现场热电偶的电势值是多少?看电势有波动没?像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热电偶没问题的话。那就检查线路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