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9):
用数字量可以实现吗?段速的设置是走通讯还是怎么样呢?看v20的手册没看出来怎么回事

网友A:
如果有MODBUS模块的话,可以考虑用USS通讯。
如果没有,用数字量输出口控制多段速

网友B:
如果高速、低速对应的频率是固定的,那么用个端子控制就最简单了,对应的频率在参数里设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plc输出给到变频器,参数调整了p1002和p1003,p1082限制也改了可是不执行段速,就很奇怪。这个正常和段速是怎样通过变频去执行呢,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端子控制怎样去实现呢,就是这里搞不明白,求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么P701-704数字量输入功能你又是如何设置的呢

网友B:
设置对应的端子为多段速功能、多段速频率参数设好就行了;

网友C:
是呀,西门子的变频器,端子设置参数时刻选择的,先选择好是多段速控制,然后再修改多段速的设定值参数,就可以控制了。

不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控制,也要动用一个PLC去做吗?是否大材小用了?

网友D:
通讯吧,以太网!!!

网友E:
西门子PLC和变频器都带网口吧,用通讯去做。

网友B:
如果高低速对应的频率是变动的,需要经常更改,那么用多段速每次都要修改参数,太麻烦,肯定用通讯好了;
如果是频率因定的,就一个端子就行了,而且也不会受干扰,可靠性上要好的多,使用也简单;

网友C:
楼主呢?不来了,也不知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其实这个问题挺简单的,直接在变频器的端子输入,设一个高低速开关切换,然后内部的参数设置成2段速控制就OK了。真是难着不会,会者不难。就是窗户纸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到不是,,设备和客户生产线对接的时候发现线速度不一致,想修改一下

楼主:
感谢大家,之前出差也没有上网,问题解决办法和大家说的基本一致,就是设置二段苏控制,注意P1082设置的频率不要小于需要的频率就好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也就是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