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9):
一、我购得一对400V/4700uF电解电容,用电容表测量,显示是4300uF.两个一样。一个电解电容差400uF。大家说可以用吗?有什么影响?
二、另外据说电解电容买回来要进行老化,也就是上电慢慢加电压至30V放置10分钟。再加上满额电压24小时。有必要这样做吗?我以前没有留意,都是买回来就上机使用了呢!
谢谢大家参与!

网友A:
电容误差都是比较大的,epcos的也是这样,当然和测试频率也是有关系的

网友B:
二手的电容大都欠容量,新的电容,都在2%左右,翻新的在10% 。还有加电解液的,更加没谱!

网友C:
容量值的差距,问题不大,这里说不好谁是准确的,测试这种大容量电容的仪器就准确了?也是要确认的。大电容量大电感量其实都可以用电网50Hz频率的市电来测试大概其的数值,串入功率电阻测电容或电感端电压和电流即可。然后用公式计算电感量或电容量。

关于预充电,要看买来的电容生产的出厂日期,不超过一年就用不着,超过了,做一下预充电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我头一次遇上这事,以前没有电容表时也不测就直接换上,有电容表了才测了一下。新春快乐!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用客气,大家相互交流和切磋。互相学习。使用大容量电容,一定要看一下出厂日期哈。

网友D:
未曾注意过这个问题。
或可根据标识或电容标准,看其容量值是否在误差范围内;或估计是否在电路的容许量范围内,观察实际的使用效果。
还可在电容经充放电后,比对之前测得的容量值;测另外的电容比对测量值、标称值,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有了电容表了才测一下,以前没有电容表也不测。

网友E:
有个图片,描述的是假电解电容。。。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壳子,里面装着一个低压小电容。

网友F:
一般电容都有误差,而且大容量的误差还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