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9):
各位师傅:接手一台22KW的普传变频器,故障是电解电容坏了,换上2 个新的电解电容。上电正常,充电接触器也吸合正常,带个7.5KW电机也工作正常!但是变频器断电后。听见几声喀喀的吸合释放声才真正释放。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可能继电器控制电路有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查过了,这台变频器使用了特殊的2 个继电器并联组成,实测是:通上24V直流电源,手捏着2 个继电器外壳。只有一个继电器动作的感觉!但是触点是粘着的状态。说明两个继电器都是坏的。有可能是因为粘着触点,继电器想放放不了,就形成了断电反复吸合现象,最终才完全释放,再叙。

网友B:
可能是开关电源,断电后在不停启停震

网友C:
找着毛病就好。预充电旁路继电器,触点粘连,与电容器有密切关系。所以凡是电容坏了更换,一定要查一下这个继电器是否也被搞坏了。

网友D:
这继电器是放电用的吗?

网友E:
怀疑到了继电器,则可做进一步的检查了,进而可从电路原理上作出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充电继电器,两个并联代替接触器。

网友F:
充电继电器黏住了?

网友C:
充电继电器的触点如果粘连了,说明过流或电弧烧的。电容器充不起电压才会造成此问题的。

网友G:
维修还要更加的细心呀,楼主的对故障的点判断真准。

网友H:
楼主怎么接手的这么多普传的变频器啊,比较小众的牌子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原来我们经理是代理商,后来转汇川了,但是以前的客户也在用啊。

网友H:
回复 楼主:
目前是汇川代理?我怎么也遇到一个汇川的代理啊,好像不是一个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们是秦皇岛片区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认识的也是秦皇岛片区的,这不巧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您好,新快乐!

网友H:
回复 楼主:
看我太没礼貌了,应该先问候您的,新年快乐!咱们俩距离估计也不远,我认识那家叫新海纳,不知道贵公司是哪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们是秦皇岛华日升电子公司,是一家私企。我这都是自学的呀!电子技术从零学起。

网友H:
回复 楼主:
自学的人毅力和才智都是过人的,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