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9):
由于给电脑安装了虚拟系统出现乱码,就重装了系统。但安装S7-200smart就打不开了,也没有出现任何错误提示!网上看了相关方法,都试了!win764,32位系统都换过好几个。C盘也格式化了。也重新下载了新的2.1的软件(以前正常的也是2.1的)。杀毒软件,防火墙都关了,等等。最后还是双击打开软件出现转圈缓冲十几秒后还是没有打开软件。也没有任何错误提示!但S7-200的安装能正常使用!
(安装软件完成最后,有时是出现询问是否重启计算机,有时出现询问是否启动软件,但都打不开)
实在没办法了,发贴求助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

网友A:
2.2 2.3版本的试试

网友B:
win764直接装V2.3版本

网友C:
win7 64位旗舰版表示V2.1版本也可以!

网友C:
应该还是你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C:
我给你一个V2.1版本你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mk3q7j
密码:rpjw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和你一样

网友E:
建议重新格式化系统盘,然后安装纯净版的操作系统,在官网可以下v2.3版本的smart软件。建议在安装杀毒软件之前安装smart,祝你好运。

网友F:
要不换个硬盘试一试,楼主也许其他方法都用过了的!
再一个就是,程序软件都装到C盘,感觉备份起来方便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 2.3版本的试试
只有2.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764直接装V2.3版本
只有2.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还是你操作系统的问题!
刚发现在安全模式下可以打开,但正常启动的系统还是打不开。不清楚是系统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重新格式化系统盘,然后安装纯净版的操作系统,在官网可以下v2.3版本的smart软件。建议在安装杀毒软件之前安装smart,祝你好运。
刚发现在安全模式下可以打开软件,但在正常启动的系统还是打不开。不知道是系统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换个硬盘试一试,楼主也许其他方法都用过了的!
再一个就是,程序软件都装到C盘,感觉备份起来方便的多。
在其它电脑这软件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折腾了几天发现先双击这个,然后就可以打开。关闭后要重复这样。
系统是用u盘装的iso格式的。这样不行吗?

网友G:
不知道是不是装的原版系统,最好不要装什么纯净版,快速装机装机版,我之前也是这样,换了个原版系统就好了。

网友H:
我曾经也遇到过,怎么搞都没办法,最后还是使用优化大师作了全面清理才搞定。当然 你要卸载后才清理。你可以试试

网友I:
应该与操作系统的版本无关,因为配置模块的问题,这几天从1.0、2.0都试过了,现在装的2.3,都可以正常打开。操作系统也是win7 64位。彻底删除再安装试试。

网友J:
不要用那种快速装机的GHOST系统,不稳定。用没有精简过的重新安装

网友K:
我SMART一直在XP的虚拟系统下,挺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用那种快速装机的GHOST系统,不稳定。用没有精简过的重新安装
要用哪种系统呢,在哪可以下载,怎么操作?求指教!??。我现在是在系统之家下载的。用老毛桃做启动盘。

网友J:
下载原版镜像,没有集成驱动的那种,安装要半个小时

网友I:
重装系统,回装smart软件也遇到问题了,安装文件夹里面那个smart文件夹删除,到注册表里面把西门子的内容删除,我只装了这一个西门子的软件,所以无顾忌的删除,如果有装别的要斟酌,安装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I:
过年放了一段时间,居然可以正常打开了!!!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过年放了一段时间,居然可以正常打开了!!!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