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9):
大家好,我用FX3U-485-BD与温控设备进行modbus通信,FX系列通信手册(new)无协议通信篇6.3.2中开头明确指出“FX2N(Ver.2.00以上), FX3G, FX3U, FX2NC, 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中是全双工双向通信。如果是半双工双向通信的情况下,请注意在接收过程中不要将发送标志位置ON。如果置ON,会开始发送,因此对象设备一侧变得不能接收,有可能会破坏发送接收的数据。”那在半双工下,我该如何保证以上要求呢,因为M8122发送请求置位存在随机性?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智能通信设备,双向传输

网友B:
设置好通信参数、设置好发送字节数、接收字节数、设置好发送缓冲区数据(比如是读命令,那么发送就是8个字节)、然后手动把M8122置位,发送完成后M8122会自动复位,这个时候PLC进入到等待接收状态,等待从站返回(可以设置一个最大等待时间),接收完成后接收完成标志位M8123会自动置位(M8123需要手动复位)、转存数据!如果在设置的最大等待时间内没有返回,可认为此次通信结束,可以再定时去进行下一次通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我用FX3U-485-BD与温控设备进行modbus通信,FX系列通信手册(new)无协议通信篇6.3.2中开头明确指出“FX2N(Ver.2.00以上), FX3G, FX3U, FX2NC, FX3UC可编程控制器中是全双工双向通信。如果是半双工双向通信的情况下,请注意在接收过程中不要将发送标志位置ON。如果置ON,会开始发送,因此对象设备一侧变得不能接收,有可能会破坏发送接收的数据。”那在半双工下,我该如何保证以上要求呢,因为M8122发送请求置位存在随机性?求大神帮忙。
我给你一个以前做过的和台达温控器通信的例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只是现在看不了程序。最大等待时间是通信超时D8129?这样就能避免接收数据时置位m8122了么?此外,关于三菱plc时钟脉冲m8011、m8012刷新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是程序扫描初期还是与程序扫描无关?会不会导致上述收发冲突问题?而且,如果我手动触摸屏上切换加热开关,也是随机性置位m8122呀。对于fx3u rs指令基于485通信时序问题,还理不清,望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只是现在看不了程序。最大等待时间是通信超时D8129?这样就能避免接收数据时置位m8122了么?此外,关于三菱plc时钟脉冲m8011、m8012刷新时间是在什么时候,是程序扫描初期还是与程序扫描无关?会不会导致上述收发冲突问题?而且,如果我手动触摸屏上切换加热开关,也是随机性置位m8122呀。对于fx3u rs指令基于485通信时序问题,还理不清,望赐教!
我没用D8129,程序流程你参考我给你的就可以!

网友C:
m8011这类的是三菱plc自带的时钟脉冲,你做通讯时,先自己写好通讯格式字,分配好存储地址,用move指令将你的数据存到存储器中,在move指令的最后将m8122置on就可以了,这是数据发送,接收的数据要先转存,转存完成后再将m8123置off就可以了,当然数据还有crc校验,看你plc有没此命令,没有的话要自己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FX3U+3U的485BD,半双工两线制,用RS指令通信时,在接收数据过程中不能将发送标志m8122置ON,因为接收数据是以中断方式保存数据,但是存完一个数据(字符),程序还要扫描进行,再存再扫,如果程序扫描到了置位m8122那一段,而我数据接收还差几个字符,那不是冲突了么?还是我的理解有偏差?谢谢!

网友D:
发送怎么会是随机呢?程序中置位8122才会启动发送,完全受控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我用了时钟脉冲去定时置位,m8122置位的时候我很难保证上述情况呀,关于这一点难道要用m8123去出触发m8122?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看版主给你的提示,有讲到发送完成后m8122自动off的,发送完成后接收是自动的,如果你设置了接收的数据地址和位数的话,只需要转存指令就行了,你想的发送字符和中断是憋片机通信的原理,在plc中没用到那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官方手册上的写的,因此我才有了上述疑问,对于RS指令以及M8122、M8123的概念理解,和你们一致。从图中划线处可以知道接收数据过程中程序还是在扫描进行的,如果扫描到M8122置位那一段那就糟了呀。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你在不断的间隔一断时间就发命令,然后再接收,再间隔一断时间再发送和接收,这样不断的刷新接收的数据对吗,那你把间隔的时间算下,你接收数据要多长时间,再把间隔的时间比它长就行了吧。估计也就间隔一秒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关于3U 485 BD 半双工收发冲突问题,我依图读取三个变频器电压值,利用m1、m2、m3的上升沿去触发m8122,然后留出200ms的时间去等待接收、接收数据、转存、复位m8123。这样应该能避免下一个上升沿置位m8122,然后上一个数据刚好传回来的尴尬局面。毕竟plc一个扫描周期才几ms,我接收数据(7个字符左右)也要10ms,不这样很可能凑巧赶上下一个m8122置位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我用了时钟脉冲去定时置位,m8122置位的时候我很难保证上述情况呀,关于这一点难道要用m8123去出触发m8122?

你这种思路就是错的,你找资料看看猫吧屎协议的具体内容吧,网上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帮我看看11楼和13楼的内容,这样处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D:
我搞不懂为什么会冲突?从机不会主动回数据的,除非你明知道从机会有数据返回的情况下还要连续置位8122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机发完数据,等从机回传,什么时候回传并不知道,我是怕从机回传的时候刚好又遇到第二次置位m8122的情况。9600波特率下,如果接收7个字符,算它都是有用信息,那也要10ms左右,而plc扫描周期一般也就几个ms,在接收回传数据过程中,plc已经断断续续扫描好几个周期了,难保不出现第二次置位m8122的情况。所以我打算在m8122自动复位完的情况下留出200ms左右的时间去等数据回传和转送等动作,然后再进行下一次的置位m8122,周而复始读取各从机的数据。我是这个意思。

网友D:
200ms太慢了,会让你抓狂的。接收完数据后8123会置位,这就说明已经没有数据传送了。这时就可以再次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