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B 4kw变频器维修难题

楼主(2018-02-09):
手里有一台客户的PF400变频器功率不大,
拆了模块
想单板测试驱动波形,板上没有发现报故障的光耦之类的。上电报警070,不知道怎么屏蔽此板的故障单板测试。
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按照模块内部的实际连接来短接。

网友B:
没有保护光耦,肯定有模块驱动输出端子,将段子的E极短接就可以了。【一定要焊下模块】

网友C:
是不是内部的NTC报警

楼主:
是不是电流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