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0-1计数器模块问题

楼主(2018-02-09):
西门子FM350-1配拉绳位移传感器(A,B,Z,/A,/B/C),只接了A,/A,B,/B硬件组态好了以后,计数器模块也能接受到编码器的数值,断电后确认编码器原位点,计数器模块数值显示0,但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在原位位置计数器模块数值就不为零了,隔一段时间数值就会累加一点,麻烦请教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假如有多一个传感器,建议在运行到出问题时候换一个试一下,不过这类的传感器出问题的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