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短路故障?

楼主(2018-02-09):
大家说说,变频器输出短路故障,有几种原因?变频器自身的故障有几种原因?变频器外围的原因有哪几种?不定时报短路故障,变频器空载输出正常又是什么原因,怎样处理,时变频器故障还是变频器外围故障?

网友A:
变频器电流检测坏,变频器到电机电源线坏。电机绕组短路。安普变频器报这故障。不知道你这款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先电机的三线拆下,如果还是报这代码,确认是变频器内部问题;
如果没报,先换个电机接上试下;

网友C:
外面电机线路先查看看,感觉外面线路可能性较大。

网友D:
软件硬件都有可能。

网友E:
偶尔报警。检查硬件。或是排除法试一试。但是不排除参数问题。我们这的台车偶尔报警电机短路,就是参数设置不匹配造成!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此案例客户又换了一台变频器,还是报E.SC  短路故障【带负载】,不定时出现。【EV500-18.5KW】。只是听客户在电话里说,他说就是变频器的事,他拿来一台送修,检测【空载】一切正常,带电机并加载实验均正常,没出现客户所说的故障,【客户不在现场他拿来就走了】。后来给客户发走变频器,客户说还是不定时报输出短路故障【E.SC】。我建议先空载试变频器【不接电机,看是否正常】,若正常检查电动机 电机线或负载。不知客户怎么检查的,说还是报故障,就认准时变频器有问题,我到现场检查,线上有一台同型号的变频器在运行【塑料挤出机主电机变频器】,我说将这台故障机换 到这条线上试一试,客户说不能停机。我就将
那台故障机【所谓故障机】,通电空载检查了一遍,一切正常没有问题。特郁闷。请各位老师指点迷津。
  注:变频器已出保修期,可能收费问题客户有些误会。客户说买来就没怎么用,环保闹得,原来好好地,这侧再用就出问题了,说变频器质量不好,还说我公司人也不行,我在电话与微信里已解释的很清楚了,告诉其解决方案与办法,无奈就是不认同。他就认为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F:
若客户一直说是变频器的问题,你让他更换一个新的电机试试,不就区分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还是电机的故障问题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大家说说,变频器输出短路故障,有几种原因?变频器自身的故障有几种原因?变频器外围的原因有哪几种?不定时报短路故障,变频器空载输出正常又是什么原因,怎样处理,时变频器故障还是变频器外围故障?
你所说的顾客换了一台变频器,是新的还是旧的?如果机器是新的,那电机以及负载,亦或是线路里面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了,这点和顾客先沟通下

楼主:
回答8楼一批变频器即和故障机一起买的,客户一共要了3台。

网友H:
到现场后,再次检查了电机、线路、电源等没有;变频器本身,报短路故障有哪些原因(若假设变频器是好的);电流情况如何,能否直观观察到(变化)。
可能现场仔细观察现象,是一个办法;由于不了解变频器,我只是常规推想。

楼主:
关键是生产线不能停机,老板不露面。不能在线检测,其他两条线处于停止状态,老板不在无法实验,客户相当不配合,只是找了一个据说是懂变频器,而且做过变频器的人来应付我,对一台据说是从线上拆下来变频器【同型号】,通电不接电机,测量检测了一番,现场试验一切指标正常。我心存疑惑 1.客户说的是否真话。2,是不是现场有问题,客户知道,故意说变频器有问题,可能当时变频器确实报故障了,他认为我没怎么用,不应该出问题,我们应该无偿服务。3,现场有问题,只是没找到原因。4.变频器或确实有问题,暂时没找到。5.客户或认为,我们应该到现场无偿提供服务,因为变频器出厂才一年多【保修期一年】,期间使用时间【断续】并不长,经历了生产 停产 再生产的过程,认为没有出保修期,理当无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