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9):
侧压力的传感器,模拟量通道是和CPU一体的,模拟量输入4ma,实际压力为零,但是显示20,能不能用什么程序转换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你的表达不够明确,哪个地方显示的是20,触摸屏上,还是软件监控模拟量输入显示的是20
要是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是20,那需要改程序
模拟量输入显示一般会是6400左右才是

网友B:
建议你用指针表串联在通道,看看实际的电流是多少再分析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既然有读数,估计还是计算的问题

网友D:
是自己编的程序,还是设备上的;相应存储器的值是多少,是否与预期相符。

网友E:
那是程序处理的问题了

网友F:
如果是你做的,那是程序搞错了,
如果原来在用,换元件后不行。
我们这边更换元件后,一般程序或者屏上有可以修改的地方,要用密码才能改。
如果没有,只能换同型号的。

网友G:
首先搞清你PLC上模糊量的量程及转换后的数字量对应关系;
然后在PLC内监控对应的转换值;

网友H:
你需要的是一个把4-20MA信号转换成实际压力信号的库文件

网友I:
如果4ma显示20,说明这量程是0~20ma的,4ma刚好是20%

西门子用专用的库就可以改变量程序,也可以使用计算公式

网友G:
如果你用的是S7-200的CPU224XP这款的话,上面的模型量输入是0~20MA对应0~32000;
所以4mA输入时就有数字量64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