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09):
输入一个时间,时间开始运行的时候,HMI显示实时的时间或倒计时。S7-300

网友A:
先把时间换算成秒,在用1Hz的位存储器做脉冲来减,减完的数据再换算成时间显示出来
这个方法比较笨,但是应该是没问题的,要更加精确,就用更高频率的来运算,不过就更加麻烦些。

网友B:
设定时间减去经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间不能计算吧

网友C:
设定10分钟
倒计时的意思?
那不是很简单

网友D:
时钟比较,四则运算相减,应该按这方向是没错的。

网友E:
西门子定时器里有一个输出值不就是显示剩余时间的吗?

楼主:
这个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