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0):
最近电池经常报警,cr2032,拆下后量电压为2.7v左右,随便找了一块新的电池换上,没两天又报警。新电池电压为3.06v,怎么还报警?满电的话,应该是多少?
其他不通电压的电池,满电应该是多少?

网友A:
一般纽扣电池约3.2伏左右(3V标称电池),质量好的电池在2.9伏还能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毫安档测量瞬间短路电流,对于电池来说测量出来的电压值有时是虚值,电压看起来是够了,但容量不足。

网友C:
低于标称值一般就可以换了。以前遇到过测静电的用的是9V电池,某天坏了,最后查出来是电池问题,测出来8.9V就不能用了,换新电池就好了

网友D:
是不是新的电池质量不行。假货。

网友E:
楼上的说的对!赞一个!我也是经常用的方法

网友F:
什么牌子?

网友G:
纽扣电池是很难用测量电压来判断其容量的

网友H:
看电池的负载能力,比如报警时的电压是多少;性能不好内阻变大时,电流稍大压降会比较大。

网友I:
电工班长的方法好。用指针表比较直观。

网友J:
对,电池的测试,就是万用表的毫安档,测量电池正负极,注意是点接,表针或现实瞬间便饱和,说明点吃的能力很强满电,示值很小,说明电池没电了。一定是点接触,不要接实,否则放电太大,对电池不好。不过电池的特性决定,这种电流测试是没问题的,安全。

网友K:
记得47指针表,可以大概的测电池容量的

网友L:
哈哈;CR2032如果新的只有DC3.06V,那电池本身电量就不多了;
正常DC3。2以上;

网友M:
话说小时候把纽扣电池放嘴巴,有点酸酸的,算异形方法吗

网友N:
这个放了多久了啊  楼主再买个新的试试吧

网友O:
先说你这电池多少钱买的,出厂日期

网友P:
你在换块电池试试呢,你是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Q:
那就再换个其它品牌的电池试试,仍旧不耐用就需要检查负载电路是否有漏电现象。

楼主:
这个3.06v的就报警,说电量低。

网友R:
引用 网友J:
对,电池的测试,就是万用表的毫安档,测量电池正负极,注意是点接,表针或现实瞬间便饱和,说明点吃的能力很强满电,示值很小,说明电池没电了。一定是点接触,不要接实,否则放电太大,对电池不好。不过电池的特性决定,这种电流测试是没问题的,安全。
学习了,没这样试过。安全吗?电池短路电流貌似很大的啊。会不会烧表?

网友J:
回复 网友R:
用表笔点接,也就是打一下,迅速躲开,如果是模拟表放在200mA的那个电流档位,如果是数字表,我一般放在10A档,点接一下,看看显示的电流值即可。表坏不了的,保险管一般要持续一个时间才会断。

网友S:
回复 网友R:
电流没有那么大毕竟表头也有內阻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对,电池的测试,就是万用表的毫安档,测量电池正负极,注意是点接,表针或现实瞬间便饱和,说明点吃的能力很强满电,示值很小,说明电池没电了。一定是点接触,不要接实,否则放电太大,对电池不好。不过电池的特性决定,这种电流测试是没问题的,安全。
学到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T:
很巧,今天我就用数字万用表的10A挡,测了一下充电电池哪个有电,哪个没电。因为放混了,不知道谁是该充电的,谁是已充好的了。哈哈

网友U(2018-10-03):
是PLC内的电池吗

网友V:
短路测电流

网友W:
受教了,之前都是用电压档量的,确实有测量有电,用几天就没电的情况,学到一招用电流档测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