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求助

楼主(2018-02-10):
我用的是欧姆龙9.0编程软件,我想找一下软件上,自带plc时钟吗?我这9.0软件上没有呀,还是有我没找到,这个图是截屏别人的

网友A:
CP1E-N型的需要加装电池才可以;
图片中的需要PLC在编程状态才可以同步,也就是电脑上的时间同步到PLC内,在运行状态下不能同步的;
没装电池的话断电了时钟就没有了;

网友B:
你的plc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plc型号是什么
型号是CPM1A的

网友A:
晕;CPM1A本身就没有时钟功能;
CPM2A/CPM2AH才有;

网友B:
cpm1a你选cp1e 干嘛,胡乱操作?

网友A:
哈哈;图是别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