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0):
电磁阀应用知识(下)
6.电磁阀应用中要注意的问题
(1) 了解工作流体的性质
   应根据介质的特性选择相应的电磁阀,如用于水和用于蒸汽的电磁阀就不相同。流体性质包括:温度、压力、粘度、腐蚀性等;温度高的流体,就不能使用常温电磁阀,否则其使用寿命将大大缩短,严重时甚至会损坏。当管道中流体含有微粒等杂质时,应选用膜片式电磁阀。电磁阀允许液体粘度一般在20mm2/S以下,大于50mm2/S时应专门订货。电磁阀对流体的清洁度要求较高,流体清洁度不高时可在电磁阀前安装过滤器。
(2) 搞清工作流体的压力和流量
   选择的电磁阀额定工作压力太高,会增加投资;但选择的额定工作压力太低,或接近实际的介质压力,在工作中电磁阀因材料的强度不够,会造成事故。除安全问题外,工作压力的选择还与电磁阀能否正常工作有关。工作压力一般用最高与最低的上、下限来确定它的可靠工作范围。否则电磁阀受介质压力的影响将无法可靠工作。
   流体流量大小关系到电磁阀的通径或阀座尺寸。电磁阀口径选择过大会造成经济上的浪费;如果口径选小了又会限制管道中应通过的流量,而造成较大的压力损失,使得系统的控制作用减小,使系统的控制精度下降或失控。
  工作压差是指电磁阀能可靠开、关的阀入口与出口间的压力差,也是电磁阀能否正常工作的关键,是选择时首要考虑的问题。
(3)要重视环境条件
  电磁阀的使用温度过高则寿命将下降,最高温度不能超过电磁阀铭牌所示。环境温度太低,会引起电磁阀外壳结霜,会使密封填料等出现问题,使电磁阀不能正常工作。
   湿度会影响电气绝缘性,潮湿的环境会使电气绝缘下降,影响到电磁阀的可靠性。使用环境有灰尘、水滴、盐雾、腐蚀性气氛时,应选择密封性好的产品,如防水型、防溅型、防尘型电磁阀。要求防爆应选择防爆型电磁阀。在有振动、冲击的环境则应选择耐振型电磁阀。
(4) 工作电源的选择
   电磁阀的工作电源有直流和交流之分,直流电磁阀接入了交流电源,电磁吸力会很小导致无法工作;交流电磁阀接入了直流电源,会出现电流过大使线圈温度升高把电磁阀烧坏。
   电磁阀的供电电源应与铭牌上的额定电压相符,电源电压过高,使电磁阀电流过大而温升异常,且电磁吸力太大导致冲击力过大,而影响阀的可靠性。电源电压过低,电磁阀的电磁吸力下降过多,会影响到开阀能力而难以可靠地工作。
   要考虑电磁阀的使用距离。电磁阀线圈电压一般以24V. DC 或220V. AC的居多。在使用中还应考虑导线压降的影响问题,举个例子说明如下,已知:电磁阀的工作电压为24V.DC,功率为DC 10W,工作电流取值0.42A;允许电压降为15%则取值4V;控制设备至电磁阀的电线如用2×1.5mm2的,其电阻为 0.014Ω/m,则电缆的最大长度为:4/0.014×2×0.42≈340m。如用2×2.5mm2的,其电阻为 0.008Ω/m,则电缆的最大长度为:4/0.008×2×0.42≈590m。
   实际应用中为了保证电磁阀可靠动作,电缆长度不要超过以上计算值。对距离较远的现场,而且使用在信号联锁系统时,只能考虑更换线径更粗的导线,或者提高供电电源来解决。
(5) 要考虑阀的工作频度
   工作频度即电磁阀在使用时所允许的最高动作次数,通常用每分钟开阀与关阀的次数来表示。是由电磁阀的类型与结构来决定,如直接动作式的电磁阀动作时间快,它的工作频度就可高一些。
  生产有连续生产、间歇生产、短时生产。在连续生产场合使用了短时工作制的电磁阀,使用寿命就会缩短,甚至会在短期内损坏。无恰当产品可选时,只能选用高一档的产品,而不要降额选择。
(6) 重视细节问题
   很多电磁阀是可以通用的,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基础上,应选择最经济的产品。一般电磁阀是不防水的,安装环境要考虑防水问题。对腐蚀性介质应选用不锈钢产品;电磁阀是选择常闭型还是常开型,应根据工艺要求及安全来进行选择。
7.电磁阀的安装和维修
   合理选型、正确安装、定期维修是电磁阀可靠工作的保证。电磁阀的种类繁杂,用途千差万别。因此,安装与维护方法,不可能一一罗列出来,本文仅谈一些基本原则供参考。
(1)安装
   安装时应注意工作介质的流向,应按阀体上标注箭头所指的流通方向安装。
   供电电源要与电磁阀铭牌上的规定一致,如交流、直流,电压等级、功率等。通过控制继电器驱动时匹配要合理。电磁阀应接地以保证安全。
   电磁阀内装有弹簧,能承受一定程度的振动,安装稍不垂直尚可正常工作,但应尽可能安装在振动较小的地方,并尽量垂直安装。
   安装时要注意与阀门相连部位及阀门本体的密封,防止泄漏。在有腐蚀性介质的工作场所,应对阀门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2)维修
    新管道安装的电磁阀,使用前应对工艺管道进行吹洗,把管道中的杂质、积污、焊渣清除了,以避免阀门被堵塞或卡死。
   工艺停产期间,电磁阀不用时,应将阀门前的手动截止阀门关闭。如果停产时间过长,应把电磁阀拆下保管,否则由于工艺管道的严重积垢留置在阀内,使阀门内部卡死而不能工作。权衡利弊拆下保管比开工时处理故障更容易和主动。
  准备必要的备品备件。电磁阀结构不太复杂,遇到故障时,处理起来也不是太困难。以下是一些常见故障,如:
  通电后电磁阀不工作。 先检查接线是否正常,然后再检查线圈是否断线。
  通电后电磁阀阀没有打开。 可检查阀盖螺丝是否松了。如果是更换阀盖密封垫后才出现这一故障,则应检查密封垫片是否过厚、过薄,或者由于螺丝松紧程度不一致造成的问题。再就是检查阀塞是否卡死了,有先导阀的则应观察导阀的阀口是否有堵塞现象。
  断电后电磁阀关不了。 先检查阀芯是否卡死了,先导阀的阀口是否有堵塞情况。
  阀门已关闭,但关不死。 仍然有工作介质泄漏,重点检查阀芯的密封垫片是否损坏,阀座是否松动。
  阀芯卡死。 堵塞故障可通过清洗来解决,清洗可用汽油或水,清洗后用压缩空气吹干,拆卸电磁阀一定要记住各部件的顺序,避免回装时出错造成新的故障。

 参考文献
[1] GB/T 32215-2015 气动 控制阀和其它元件的气口和控制机构的标识
[2] 陈学敏.工程中电磁阀的应用探讨.石油化工自动化,2009.4:58
[3] 黄文鑫.仪表工问答.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3

网友A:
工作电源的选择的资料挺好。理论性挺强。线缆长度,电压降范围等!

网友B:
整套都分享出来了

网友C:
由于有专门的液压(气压)人员,以前做电气维修时,就通常只是满足于看懂液压控制原理图,未注意根据流体的性质选用电磁阀。

网友D:
终于全部看完

网友E:
最近正在选用电磁阀,谢谢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
再次提示:
在“电工技术”版块,非必要请不使用套话式回复。

楼主的资料花了工夫,值得谢谢,但可以用更适当的文字表达;
比如,谈谈在阅读文章后的感想、体会,以及收获等。

网友H:
小小电磁阀,学问可真多。

网友I:
考虑得都很详细 ,经验宝贵!

网友J(2018-12-24):
引用 网友K:

查看了您多次的发帖,请尽量发表有实质性内容的帖子。

网友L:
我用过一些电磁阀质量不过关,长时间吸合就会严重发热直至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