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力仪表R30.00

楼主(2018-02-10):
各位师傅们,请教个问题,有会用柯力R30仪表的吗?现在这个仪表的快慢速指示亮,但不驱动继电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们,请教个问题,有会用柯力R30仪表的吗?现在这个仪表的快慢速指示亮,但不驱动继电器,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看使用手册了吗?来张输出接囗图,参考检测一下。

楼主:
是的,谢谢您,线接错了

楼主:
现在一直研究一个问题,为什么快慢速一直同时输出有信号呢?不应该是先快速,后慢速吗?怎么回事?

楼主:
就是快速和慢速前期同时为1,有办法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们,请教个问题,有会用柯力R30仪表的吗?现在这个仪表的快慢速指示亮,但不驱动继电器,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看使用手册了吗?来张输出接囗图,参考检测一下。

您好师傅,能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