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0):
西门子412-5H PN/DP 冗余系统下面带一个ET200M从站,由2个IM153-2组成。主CPU地址设为192.168.0.1. 从CPU地址设为192.168.0.2. 上位机有一块西门子精智面板和一块昆仑通泰面板组成。
1.?西门子触摸屏 6AV2124-0MC01-0AX0能否连接冗余系统?
2. 这套编程软件使用西门子TIA PORTAL STEP7 V13 编写PLC程序和wincc程序。 能否屏的程序使用TIA PORTAL, PLC使用STEP7 V5.5。??我担心使用TIA PORTAL 能否400PLC支持冗余系统? 如果使用STEP7V5.5,TIA PORTAL wincc编辑屏程序,能否通信??
3. 我使用组态王设备的时候,建一个设备,它的IP地址填主CPU的还是填从CPU的IP地址呢? ?如果填主CPU的IP地址192.168.0.1, 主cpu断电, 我的组态王里的设备IP地址是主CPU的,与从CPU能连上??? ? 应该连不上吧,毕竟主从IP地址不一样。 连不上的话,冗余怎么解释?

网友A:
西门子自己的触摸屏链接自己的PLC问题不大

网友B:
系统冗余之间的切换是两个CPU之间的事情,扯去外部设备干嘛?那意思是每样设备都要两个?CPU要两个,ET200要两个?西门子面板和昆仑通泰面板也要两个?不可能吧。

网友C:
我觉得不能连,以太网访问是针对IP的,你CPU切换到从站就不能访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