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0):
是否可以把带小数点的数(比如11·1)传给一个寄存器?怎么做的?

网友A:
运算出来再传送

网友B:
看是什么型号的PLC,有的型号是支持浮点数指令的,对应有EMOV浮点数传送指令。

网友C:
如2楼所说,可以试试浮点数指令;若无PLC,看能否软件仿真观察结果。

网友D:
仿真软件看不出来浮点数的数据

网友E:
先确认PLC支持浮点运算指令;

网友F:
是可以直接输入的,看不同的PLC的

网友G:
传送的时候前面+E就行了。包括指令和数据。。

网友H(2018-03-23):
LD M8000
DEMOV E11.1 D100

网友H:
实数在数据前+E
无符号(有符号)数在数据前+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