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1):
安装的最早版本的编程软件,当初拿来做模拟量库练习了一下,始终没实际用过。现在做硬件配置时,4通道RTD模块和1ST20-DC/DC/DC都找不到,是不是软件版本问题,谢谢坛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版本问题,你升级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版本问题,你升级下试试看
已经升级软件,CPU配置没问题了,RTD模块的配置还是只有2路的,没4路的。

网友B:
2.2版本的都没问题啊,是不是还是安装的有问题呢?最新的版本应该是v2.3了,换台计算机装试试吧。

网友C:
用最新的V2.3版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是版本问题,我找的新的也不过是2.0。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