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1):
各位师傅!我经常维修一些功率在45KW左右的在线式软启动柜,里面大多数用的Kp160A或者135A的平板可控硅,经常遇到可控硅阴阳极电阻在几十K欧姆的也没问题正常运行的柜子,也有几百K欧姆就报可控硅故障的柜子,我都是用MF47型万用表乘1K档测的,这里有个前提是可控硅的开通、关断我都测了是好的,我说的电阻是关断后的电阻,是把可控硅拆下测量的,没有吸收回路干扰,按柜子厂家说用万用表测输入、输出电阻达到100K以上就可以,但是按照可控硅简易测量有的说阴阳极电阻应该无穷大,还有的说阴阳极有漏电电阻,否则就是断路了,现在我也不确定了一个可控硅阴阳极电阻到底在多少算正常?如果电阻很小,比如三十K,但是还能正常启动,会出现什么后果?请有经验的师傅们探讨指教!

网友A:
阴极与阳极间电阻小能用的情况下说明漏电了吧。遇到过软启漏电的。

网友B:
1K档能测出阻值,就有问题了。有条件做耐压测试。不合格就不要用了。

楼主:
耐压我是没条件做,但是用1K档测导通几百K甚至几十K的硅都正常用,能平稳启动运行,三相电压平恒,那么能说这个可控硅坏了吗?否则坏了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网友C:
第一,我的印象里,可控硅的阴极和阳极之间,如果门极不加电压,电阻就是无穷大。怎么会有漏电电阻一说呢?这可控硅做的烂了?还是现在改进的都这样了?有漏电那多讨厌呢?相当于关不死呀?

第二,测试可控硅是否能工作,不仅仅是测试阴极和阳极间的电阻,主要还要看它的门极触发特性。所以,一般还是自己做一个实验电路,用电压电流来测试可控硅的好坏。

有关拿万用表测试可控硅的好坏和特性,以前的电工手册或巧用万用表一百例的书都有详细的操作方法。不难实现。

楼主:
但是我手里有很多平板可控硅就是阴阳极轻微漏电导通,无论机械表数字表测量都一样,而用电路测试却都能开通、关断,安在软启动上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确实遇到过软启漏电的,当时有台电机烧了去拆线,忘了断开软启上侧断路器了,拆下一根线后碰外壳打火发现的。软启是好的换台新电机正常使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种漏电很讨厌。以前没这段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确实遇到过软启漏电的,当时有台电机烧了去拆线,忘了断开软启上侧断路器了,拆下一根线后碰外壳打火发现的。软启是好的换台新电机正常使用。
半导体开关这种是正常现象吧。个人感觉

网友C:
(十一)晶闸管断态重复峰值电流IDR
断态重复峰值电流IDR,是指晶闸管在断态下的正向最大平均漏电电流值,一般小于100μA
(十二)晶闸管反向重复峰值电流IRRM
反向重复峰值电流IRRM,是指晶闸管在关断状态下的反向最大漏电电流值,一般小于100μA。.
---
摘自百度文库

我印象里,可控硅的关断就是关断,上面说的关断后的电流不大于100微安。这个电流很小了。

楼主:
我三天两头能修到软启动柜,通过维修发现,只要软启动柜用的是平板可控硅,测量发现大部分都是阴阳极电阻不到100K,而用模块的就没有这个现象,而柜子厂家在柜门上注意事项也写着,运行前测量输入输出电阻大于100K就可以运行,而实际是三十、二十千欧的也正常运行,啥问题没有。

网友C:
回复 楼主:
平板可控硅,我没用过。所以真的觉得可控硅输入输出间有电阻?很新鲜。我开始用可控硅就是模块式的了。平板的价格便宜?不知道这个产品的行业标准是怎么规定的?

网友E(2020-07-25):
我遇到过楼主说的情况,把平板可控硅单独拆下来的情况下,用指针万用表的10K挡测量可控硅的AK两极,有40多K。但是我在AK两极加上10V的直流电压时,再用指针万用表测量,就变得几乎无穷大了。

网友F(2021-07-07):
这个可控硅压着才能测!画图有什么用!再说了这种可控硅穿了很容易看出来,就是抖动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