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1):
平常的载人电梯不管上多少人,负载多大,启动都这么平稳,而且启动速度也一样。这是怎么做到的,是用变频器来控制的吗?还是有别的技术

网友A:
电梯是怎样做饭平稳启动的
被你的标题吓到了

网友B:
变频器肯定是用到的了,然后轿厢有配重,在一个电机在额定运行范围以内,有编码器反馈调速等。

网友C:
是用变频器来控制的.

网友D:
启动用“函数发生器”把阶跃给定信号变成了斜坡给定,而且斜率是固定的。所以就不分重载轻载了,一律按照同一个斜率起步加速。不论是变频器还是其他的闭环驱动控制系统。都一样。

网友E:
看过一个新楼(24层)电梯控制的调试,上顶层时还感觉晃动明显,技师联上电脑,看到曲线扭曲不平滑,经过3-4次调整,曲线平滑,在下楼感觉不到晃动。
平层问题也是在电脑解决的,控制器是专用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电梯上是直线绝对编码器

网友G:
知道秤砣么,和那差不多。配重铁,我厂就生产这玩意。

网友H:
变频器编码器再配上设置就满足了!

网友I:
有用同步电机驱动

网友J:
要调试的。

网友K:
变频器肯定有的啊

网友L:
电梯专用的变频器的容量设计上要比同功率的通电型的大的多;

网友M:
电梯的安全性更加要求高点吧

网友N:
电控现在比较成熟了,剩下就是机械的安装精度和调试了,机械的调试比电控麻烦一点

网友O:
我也想知道,不知道是不是直线加减速?还是S曲线?

网友D:
回复 网友O:
电梯控制,特别是人梯,S曲线是必须的。主要是保证平滑启动和平层定位稳定。需要固定的S曲线加减速。

网友L:
当然是S加减速了,直线加速人要晕的,货梯有些还有可能是直线加减速;

网友P:
也只知道平稳而不具体清楚怎么做到平稳,只大致认为与控制方式、运行经验等有关,是成熟技术。

网友Q:
变频器能做到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