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1e问题

楼主(2018-02-12):
现在手头有一根打印机上的USb数据线·电脑是Win7 64位系统·这根线插上CP1e通迅口后·电脑会自动识别出来吗?还是需要先安装USb驱动才能连上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手头有一根打印机上的USb数据线·电脑是Win7 64位系统·这根线插上CP1e通迅口后·电脑会自动识别出来吗?还是需要先安装USb驱动才能连上PLC?

Sir:

  当你的CX-ONE的版本不低于V4.26的时候,是能够识别的,将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序的,但是,当你的防病毒软件阻止安装时,你也可能安装失败.

网友B:
链接PLC后,先电脑的设备管理里,查看有没有omron的设备
没有就是缺驱动,也可能PLC有问题,还一个就是线的问题

网友B:
这样的线就不好使

这样的线没掉过链子

网友C:
不能识别就安装对应的驱动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没有功能块的比较容易

楼主:
搂上的朋友·你有相关软件吗?

网友B:
据传有远程解决的,要先付5k,钱多多可以一试

网友E:
不要去研究解密这些,有那功夫多研究下怎么自己写程序。学会了可以自己写。。

楼主:
对·同意9楼的朋友意见

网友F:
网络上有你需要的东西,不算贵,能接受。

网友G:
我的就是用3楼图标的那个线,我是用XP系统,链接 PLC时候会提示你安装驱动,安装后就可以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据传有远程解决的,要先付5k,钱多多可以一试
没有那么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