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2-12):
我现在有一款产品,想升级换代,设备为悬挂手持式,拖着长长的二条线,使用起来总觉得不够上档次。现在想改成无线的,传输的数据为二个数据量,RS232通讯格式,要求是实时无损传输。由于没有用过无线传输,所以想了解一下相关的技术要求和传输硬件模块。还请有相关经验的告知一二。谢谢。

下午找了一个蓝牙连接的,不知道信号怎么样?

网友A:
点对点WIFI,透传模式!

网友B:
我们用的是厦门才茂的无线通信模块

网友C:
参考天车的工业无线遥控装置,比如2.4G的无线遥控频段,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这是开关量的传输而已,用来传输数据并不靠谱。其实市场上已经有国产的无线工业模块,出现也不是一两天了,稳定性还是说的过去的吧(一般1年内的质保期还是没问题的,就是出了质保的时候,就难说了)。

网友A:
Zigbee无线通讯

网友D:
我希望能有485对USB转换的无线通讯。这对调试的抗干扰是否能上一个台阶呢?

网友E(2018-05-27):
最好还是别用无线的,我以前调433的无线串口模块调的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