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 子程序调用

楼主(2018-02-12):
请问哪位高手给指点一下,错误出在哪?谢谢!

网友A:
把没有用的数据定义删除了,再编译一下看还报错不?

网友B:
建议上传你的程序,这样大家好分析

网友C:
不是写了 开路!最后ADD_I后面那个箭头删一点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写了 开路!最后ADD_I后面那个箭头删一点就好了
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