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之三——smart

楼主(2018-02-12):
前面发两次虚拟机看大伙反应不错。
今天虚拟机装用的是XP系统。
用200 SMART,还不错。
网上有人说必须吧IP地址和PLC地址同一网段。几天特意测试
无需修改IP地址
主机和虚拟机IP地址全部都是IP地址自动获取。
只是在虚拟机的时候有个感叹号,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如果有用主机是XP的系统试试,IP自动获取行不行。记得很多人都说必须同一网段。

网友A:
觉得没必要做虚拟机这个概念

网友B:
以前用AB的PLC才用过虚拟机

网友C:
在需找plc的时候自动肯定可以,如果需要通讯下载程序的时候在一个网段没毛病。至少我都是下载调试的时候在一个网段弄的。自动获得还真没试过。

网友D:
觉得高大上,一直没有了解过,所以通常不看也认为看不懂通信方面的内容(放假了,才看看);虚拟机也没试过。
通过试验得到的结果,至少是个例子,可以参考。

网友E:
200 SMART支持win7系统啊

网友F:
下载的话要同一个网段的 又不是ISO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E:
200 SMART支持win7系统啊
支持啊,win7之后出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的话要同一个网段的 又不是ISO模式
我用虚拟机时,自动获取ip也可以正常通讯

网友G:
主机能连上,虚拟机自动Ip也可以连。不用同网段。

网友H:
等都完全支持win10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了。。我进虚拟机之后插上u盘识别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都完全支持win10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了。。我进虚拟机之后插上u盘识别不了。。
虚拟机如果是XP的话无法识别SUB3.0这很正常。
所以我设置虚拟机就是USB2.0。然后虚拟机插2.0的U盘没问题,3.0的无法识别

网友I:
自动获取IP地址在寻找PLC的时候好像都没问题,我以前也试过,不管三菱的还是西门子的,跨几个路由器都能通讯测试OK。但是下载上传或者监控的时候会报无法链接。楼主有测试下载上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动获取IP地址在寻找PLC的时候好像都没问题,我以前也试过,不管三菱的还是西门子的,跨几个路由器都能通讯测试OK。但是下载上传或者监控的时候会报无法链接。楼主有测试下载上传嘛?
下载和上传都没有问题,包括监控。

网友J:
上传和下载都可以吗,自动获取IP不冲突吗,如果是多个PLC就不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传和下载都可以吗,自动获取IP不冲突吗,如果是多个PLC就不行了吧
上传下载监控都没问题,至于和PLC的IP冲突目前还没遇到过,多个PLC没试过,准备有空试试。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个不知道怎么搞出来的,这样多方便,不用IP改来改去的